为什么用solidwork阵列扫描会失败?

楼主(2013-08-17):
为什么用solidwork阵列扫描会失败?什么都没有显示!部分预览的时候都会看到的,但一生成就什么都没有了!

网友:
特征选项不行的话

选下面实体,然后旋转要阵列的对象

网友:
最好贴个图。原因还是有很多的。

网友:
因为特征阵列、镜像保留原特征下的所有草图属性,而扫描特征阵列和镜像后路径不适用。所以该特征不能进行阵列和镜像。但是能进行实体阵列和镜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