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生产中如何返修轴

楼主(2013-08-17):
孔轴配合,如果轴小了,该怎么返修?

1,大轴上焊一圈,再车。
2,小轴上滚花,再车。
3,电镀。一般镀什么?能镀多厚?
大家都是怎么做的呢?

网友:
1.很考验焊接师傅的手艺,要保证无虚焊,无气孔。。。
2.自掘坟墓的做法
3.镀层有20丝就顶天了,如果你的轴只是小那么一二十丝就可以电镀,镀铬吧

网友:
轴什么材质的,直径多少,与孔的配合是怎样的。除了你上边的做法,也可以考虑加工衬套。

网友:
堆电焊容易变形;
滚花只能用一次,再拆基本没用了;
镀铬,一般单边小于0.2mm,多了不牢;
尺寸差大加套。

网友:
赞同4楼的解释比较全面系统

网友:
报废,如果是重要的轴,得不偿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