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安装问题

楼主(2013-08-17):
一根轴上安装一个深沟球轴承,内圈过盈配合,轴向一端为轴肩,另一端还用固定吗?新人搞设计,大家多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
必须固定啊。轴相对于轴承不能动

楼主:
轴承另一端径向用顶丝行吗

网友(点评):
一般不可以,接触面承力的。用几个点支撑很快会失效的。

网友(点评):
轴向不能卡死,留适当的串动。热胀冷缩咋办?

网友:
建议看手册,上面有轴承布置的案例,找一个合适的就行了。

网友:
轴上要求不高的话,一半用卡簧固定的比较多,

楼主:
轴转速较低,而且没有轴向力,我问老师傅,他说没太大问题。
是要仿制一台机器,它上面就只有一端有轴肩,另一端找不到定位。

网友:
需要限位,别串出来!

网友:
顺便学习一下

网友:
查一下技术手册吧

网友:
要固定,可以采用卡簧或者圆螺母

网友(2013-10-07):
需要固定,防止串动,可用卡簧,锁紧$ q; t4 i$ H: h3 \#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