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线盘怎么加工好,工价怎么定

楼主(2013-08-17):
材料为40cr 是否可以精密浇铸

网友A:
40Cr浇铸 ?
锻打毛坯在机加工吧

楼主:
技术要求:1 未注尺寸公差按GB/T1804-F   2  调质至HRC28°    3 淬火HRC40-45     4  未注倒角C0.5   其余 光洁1.6      或是哪位可以做   报个价      2725519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Cr浇铸 ?
锻打毛坯在机加工吧

浇铸 后机加工  能锻打也可以

网友B:
“2  调质至HRC28°    3 淬火HRC40-45 ”
没搞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2  调质至HRC28°    3 淬火HRC40-45 ”
没搞懂。

先调质 加工 再淬火    应该是这个意思

网友C:
精密浇铸是可以的,就是内部缺陷避免不了,如果要求低可以做。
这个件锻造估计很有难度,价格也不菲。
此产品浇铸比较便宜。

网友(点评):
线重大概在20公斤左右 放线速度应该和线切割的转速差不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精密浇铸是可以的,就是内部缺陷避免不了,如果要求低可以做。
这个件锻造估计很有难度,价格也不菲。
此 ...

这是个线盘 可能旋转速度会很快

网友(点评):
多快?多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