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上的10度怎么控制制作?

楼主(2013-08-17):
图上的10度怎么控制制作,不用分度头,有V铁、高度尺、正弦规、游标量角器、块规、卡尺等。毛坯件为直径45*12圆,考试工件之一纯手工。

网友:
您这是考钳工手艺?
这种手艺活怕只能靠您自己了

网友(点评):
先不说手艺,这个10度线怎么画出来,还要保证对称度

网友(点评):
不会了把,小狐狸

网友(点评):
划线还要人教?我就呵呵了

网友(点评):
在工件上划线才画了二十多年,这个不是太会。如果用分度头不是问题。

网友(点评):
8楼已经补充完整划线方案,求打脸

网友:
划线不就可以了么?

网友(点评):
怎么找画线基准?

网友:
正弦规+高度尺

网友(点评):
毛坯件是φ45圆,正弦规怎么定位?

网友(点评):
先加工出来来一个平面。

网友(点评):
我也是这样想的,角度可以保证,但对称度不好保证

网友(点评):
8mm的孔里配柱打表

网友(点评):
咱俩想一块了,如果做一个平面就多做了一个过渡基准,要时间。想以两孔配柱切线做基准正弦规打表

网友:
划圆中心线、计算、,找点、划线、打样冲,留少许余量手工锯料,手工锉、修面(注意样冲中心点位),随时用划规检查对称和上下弦长。至于对称度和角度公差是机加工保证的尺寸,手工制作尽力而为。

网友(点评):
没有机加工

网友:
我感觉你得说用啥,这么说浪费,时间排除工具

网友(点评):
就是如何测量保证角度和对称度.

网友:
这个得先找出中心线,再用游标角度尺对分

网友:
1.准备好工具——V型铁、高度尺、圆规
2.用这两样东西在大圆上找到相对于手柄的圆心(找中心很关键,其精度直接跟对称度挂钩)
3.以找出的圆心为中心画圆,只要比手柄的直径大就行,比如说40(还是关键步骤,画这个圆做基准是为了消除以大圆为基准而产生同轴和圆度的累计误差)
4.用V型铁将零件布置好(用手压紧即可,只要别手抖)以直径40为例子,以圆心为基准将高度尺向上移动17.56mm,向下移动18.96mm,分别划线,将他们与直径40圆的交点相连,即为所要求刻线(楼主有兴趣可以自行推算,有初中几何的基础就足以)
相信楼主能看明白我的方案

网友(点评):
谢谢,说的很详细了,加工过程中我怎么测量对称度和角度呢

网友:
角度测量用正弦规。对称度测量还真不好搞,让我先想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