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手板机或者类似的设备哪里有卖的

楼主(2013-08-17):
        请问这种手板机哪有的卖(见附件图)。  可换冲头的。  我找了好久好久,全部都是只有一个冲头的手动冲床。

            或者有哪位大侠介绍一下类似的设备。我的用途是, 在皮革上压不同形状的孔,但远未达到量产的程度,就是说量少,不需要自动化的,手动的就行。  或者介绍一下方法也行。 谢谢了。

网友:
照片上有生产厂家

网友:
上阿里巴巴,搜索手动小冲床,一推任你挑

网友:
很多都只是一个冲头的,你可以到外面加工一些你需要的冲头,每次需要用的时候螺丝锁上去就可以了,需要其它冲头的时候换过就可以了

网友:
手动压机,你在淘宝上搜索,一大堆,价格很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