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轮毂有谁接触过,我公司要订购

楼主(2013-08-17):
这轮毂是我公司上的新项目,是用校车和大客车的,不知道有没有厂家生产,

这是我绘制的三维图,别一端是制动盘,这盘的外径是380,制动盘外径是430,这两件是用螺栓连接装配的。
如果有生产厂家请与我联系:13616662758,无生产能力“不内行”的或是自己没有厂家的请不要打扰。还有就是与我联系之前必须搞清楚这东西有什么技术条件,别浪费电话费。也可以加我QQ1023623722
这是制动盘拆下的轮毂端原样件,是美国买回来的。

网友:
就是个带制动盘的轮毂?

网友A:
你的图是前桥轮毂。材质一般为球磨铸铁。没有什么制造难度如果量不大的话一般小作坊都可以生产。我以前维修过类似大货车轮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图是前桥轮毂。材质一般为球磨铸铁。没有什么制造难度如果量不大的话一般小作坊都可以生产。我以前维修 ...

我也知道是球墨铸铁,是那牌号几多少,有那些要求

网友:
这个不能乱说,要做金相分析,然后才能确定的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