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桶加工,关键困难是如何进行装夹

楼主(2013-08-17):
前段时间我求助过关于这个的加工问题,但是由于我没表述清楚,没有解决问题。今天再次和大家探讨。
我所加工的类似钢桶的产品。具体是由外支撑体、支撑环通过销钉连接。装配连接完成后,对外支撑体(即钢桶)外圆进行加工。
外圆已经进行中频淬火处理,硬度>52HRC,为了消除中频变形,现在留有1.5mm的加工余量。现在要求进行磨削加工,要求加工完尺寸为Φ212-0.17~212-0.46。

我现有设备有普通车床、数控车床、外圆磨床,外圆磨床砂轮为75宽,行程1米。

现在我所面对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对这个产品进行装夹,我到现在没有找到磨床加工的装夹方法,如果直接上磨床磨削加工,由于余量过大,加工效率太低,还有没有别的好方法。

网友A:
看的懂吧

网友(点评):
.....如果工件的尺寸小的话也不会采用你的 方法,太复杂,太耗成本,内涨夹头是标准件吗?锥形块的锥度是多少,锥形块的精度是多少?内涨夹头的精度打算如何选择?内涨夹头选择什么材料,一看你的工装明显问题很多。

网友B:
居然是两本,不能弄成一本或者只发连接么

LIAOYAO -1 灌水~

网友C:
加工余量不是太大可以采用两顶尖。但是需要自制大头顶尖。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工余量不是太大可以采用两顶尖。但是需要自制大头顶尖。

 这个大顶尖如何做,我订做了两个伞顶尖,但是上到床子上带不动
而且这么大的加工余量,上磨床太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的懂吧

你这个有点意思
我这个磨床是两顶的
咋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居然是两本,不能弄成一本或者只发连接么

就两张图片啊

网友D:
2楼的对是对 不过太麻烦了 如果公差不大 可以直接车一个直口胎 双顶 尾座那也可以用一个直口盘 顶么

网友(点评):
在理,2楼明显是理论家,实际加工中不会采用她的结构的。

网友(点评):
在理,2楼明显是理论家,实际加工中不会采用她的结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2楼的对是对 不过太麻烦了 如果公差不大 可以直接车一个直口胎 双顶 尾座那也可以用一个直口盘 顶么

你的意思是
两头下盘,两顶车
那如何磨呢
车的话,硬度这么高,怎么车得动?

网友:
好像也不硬呀,装夹好了,车是你最佳的选择

网友:
做专用顶尖,HRC52,用车床来做,提高效率

网友:
52°还是能车的,转速低点,充分冷却,应该没问题。

网友:
直接车就行,至于装夹,问问车间师傅吧,内撑什么的,动动脑筋就全有了

网友:
从你图上看内腔不加工,只是焊了个法兰座。所以可考虑内强支撑,车一定尺寸的圆环面积,已固定夹具,搞定。

网友:
直接上图片看看,光图纸不形象

楼主:
听雨的小鸡 发表于 2013-8-19 16:50从你图上看内腔不加工,只是焊了个法兰座。所以可考虑内强支撑,车一定尺寸的圆环面积,已固定夹具,搞定。

能否具体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的懂吧

你QQ多少,和你讨论一下

网友E:
这种结构经常有人选择使用哈夫结构进行装夹,我个人选择车床加工它,毕竟磨床效率比较低,不过工件硬度比较高,所以有条件可以热处理下,然后再加工。

网友F:
用右端长孔定位,反车行不行,

刀具选择有,cbn,超硬,适合车hrc45以上工件,不适合车45以下软工件,你要带到右侧未淬火部分,结果会怎样,试了才知道,
高硬硬质合金,ys8,yn05,yt726,也适合车你要的硬度,并且车未淬火部分猜想也能对付,但硬度与耐用度比cbn差了,

磨要死人的,应该用车

楼主(2013-09-16):
引用 网友E:
这种结构经常有人选择使用哈夫结构进行装夹,我个人选择车床加工它,毕竟磨床效率比较低,不过工件硬度比较 ...

能否详细解释一下呢,或者把QQ留给我讨论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右端长孔定位,反车行不行,

刀具选择有,cbn,超硬,适合车hrc45以上工件,不适合车45以下软工件,你要 ...

最后一句话什么意思呢
车出来的话粗糙度满足不了要求
而且不能保证从头到尾尺寸的一致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一句话什么意思呢
车出来的话粗糙度满足不了要求
而且不能保证从头到尾尺寸的一致性

意思是你尺寸这么大,加工余量这么大,很费时费工的,

粗糙度的确达到车床的极限,并且你的尺寸又大,是难保证,方法是刀具磨出修光刃,由于你公差有0.29,最后用细砂纸打不知行不行,粗糙度是有点难,我没注意

问问论坛其它师傅,我猜测而已

网友G:
大于HRC52 完全可以车,用CBN刀片,粗糙度完全可以保证我加工的粗度的可以达到0.5的样子          精加工HRC58-62的路过!

楼主(2013-12-12):
引用 网友G:
大于HRC52 完全可以车,用CBN刀片,粗糙度完全可以保证我加工的粗度的可以达到0.5的样子          精加工HR ...

用cbn刀片加工我尝试了,但是尺寸不好控制
很容易出现让刀的情况,你是怎么处理的呢

网友G:
引用 楼主:
用cbn刀片加工我尝试了,但是尺寸不好控制
很容易出现让刀的情况,你是怎么处理的呢

我们的没有让刀现象,线速度要高,高温会使材料表层软化

网友:
公差很大 车就行 1.5毫米余量不成问题 726车刀 车床双顶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们的没有让刀现象,线速度要高,高温会使材料表层软化

你的意思是提高转速?
我用碳化硼车刀怎么控制不好尺寸
很容易出现让刀,而且前后尺寸不一致
一个活前端后端可能插到十多丝
虽然公差很大,但是要求前后尺寸保持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们的没有让刀现象,线速度要高,高温会使材料表层软化

你用的CBN的刀片是什么样的,能给我发个图看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们的没有让刀现象,线速度要高,高温会使材料表层软化

你用哪种CBN的刀片啊,能不能发我个图片看看
我用的是那种长条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哪种CBN的刀片啊,能不能发我个图片看看
我用的是那种长条型的

就是用的这种

网友:
产品批量是多大?不同的批量决定使用不同的工装

网友:
磨床装夹:两端上法兰(配好孔)用三根M10或12螺杆连接固定.然后就可以两顶磨了。你可以用这个工装数控车车削掉大部分余量。用YS8车刀可以车的动。

网友:
图纸上两端内孔尺寸没看到,不过看上去壁厚还是挺厚的,上车床,一夹一顶,不会有问题,内孔如果没有公差的话,就在前道工序把孔口控制严一点,再做个闷盖顶上,

网友(2014-01-18):
让刀,经济办法就是夹紧螺栓用很粗的,套加长扳手夹,中间板承力能力看来不大,压板可夹在左侧外端面,还有注意芯轴略短,使夹紧面在右端面而不是在中间板,这样抗让刀能力强,

刀具改为90度偏刀,让刀最小,

还不行就要做芯轴时设计时利用110孔减少径向间隙,或设计成其它结构消除径向间隙的,后者夹具要费心了,

网友:
50几度的东西好像不怎么硬。。一般的陶瓷刀片就能搞定了

网友:
看了大家的评论,都很有才啊,学习了。你那边设备不清楚,我们厂的话改制一个拉杆芯轴车铣复合干到位应该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