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楼梯用solidworks怎么实现(用什么特征命令)?

楼主(2013-08-17):
这个楼梯用solidworks怎么实现(用什么特征命令)?

网友A:
沿曲线阵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沿曲线阵列?

沿曲线阵列没弄成功……,这位仁兄可否示范一下

网友:
以前在书上见过

网友:
现在那个圆柱上,从上到下,做几个基准面,然后在外圆边界给一个点,接着画个三维草图,把这些点都连接起来。。再然后就是扫描了。

网友(点评):
具体的你可以看solidworks教程里面扫描的那一章节,不难的。

网友:
随便做的,将就着看看

网友:
我在用的时候,楼梯没有旋转,这个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