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本《机械设计手册》中错误公式更正

楼主(2013-08-17):
正确公式

错误公式

更正计算

有限元结果

结论:

网友(点评):
+1。 那个错误公式不光在手册上,网上也到处都是。某还是在一个搞建筑的工程师的博客那里,看到的正确公式。另外,我看到一本老手册上,也是这个错误公式。

网友(点评):
前两天改造一机床丝杠的时候,刚用这边公式计算完,可当时以为高工一眼就瞧见我这3地方错了,我甚是纳闷:他咋看出来的,还真有人记公式呀!

网友:
是不严谨造成的吗?

网友(点评):
按说《机械设计手册》几千页,出这么点错也情有可原。

网友(点评):
我想也应该看到那么多正确的东西 ^_^

网友(点评):
早期手册有正确公式,不知从那本手册开始出现了错误,后面继承了前面错误公式。两公式相差b(mm)倍数,梁的截面积和重量不知要相差多少倍,对于一个没有经验的计算者,真要上当。

网友(点评):
本来逍遥处士已经提醒了,单独开贴,再简单求证,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同仁知道这事,也让后来手册、资料编写者更正错误公式。

网友:
UG做的分析

网友:
楼主厉害啊,。
有时间交流一下,我也是做ug的。

网友A:
手册上是量纲不对,肯定是错误的
但楼主你也没计算对,最大挠度位置不对
位置X=根号a(a+2b)/3
参考 材料力学 第五章 第二节

网友(点评):
楼主说的是两端固定梁,你说的是两端简支梁。应给给您减一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册上是量纲不对,肯定是错误的
但楼主你也没计算对,最大挠度位置不对
位置X=根号a(a+2b)/3

本帖子没有讨论最大挠度位置。

网友B:
大哥,第一个公式的弯矩图都是错的。
第二个公式正确,但是觉得你直接用有限元软件分析什么意思?你默认了你那个软件程序是对的,不严谨。我不会用有限元分析,这种情况一般都是自己算的,我也不记不住公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哥,第一个公式的弯矩图都是错的。
第二个公式正确,但是觉得你直接用有限元软件分析什么意思?你默认了 ...

     “第一个公式的弯矩图都是错的”,这个问题没有考虑,只是引用公式而已。
       如果第一个公式的弯矩图是错的,那样第二、第三个公式的弯矩图是对的了?,这样一来手册上东东更是乱作一团了。
      你不相信有限元程序那你的自由。
      其实这个受力计算,在许多《材料力学》教材中有完整分析计算实例,只是最大挠度公式书写的方式与手册上的不一样而已,你对照《材料力学》中公式计算,看结果是否一样。
      本例计算中有限元程序计算与传统公式计算是比较吻合的,有啥有理由怀疑一切?

网友:
楼主有时候可以看教材,《材料力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本帖子没有讨论最大挠度位置。

位置不对,结果就更不对
正确计算方法
参考
材料力学 第五章 第二节
有详细分析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位置不对,结果就更不对
正确计算方法
参考

你再仔细看!!!
如果要计算最大挠度,是否一定要求出产生最大挠度的位置点。
我讨论是最大挠度,不讨论产生最大挠度的位置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再仔细看!!!
如果要计算最大挠度,是否一定要求出产生最大挠度的位置点。
我讨论是最大挠度,不 ...

我认为你这个是正确的
1楼的不对

网友:
一个是两端简支梁,一个是两端固定梁。
觉得楼主没错。

网友(点评):
英雄所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你这个是正确的
1楼的不对

1楼讨论两端固定支承,最大挠计算公式的错误。
12楼给出的是两端简支,最大挠度计算公式,仅说明用公式计算最大挠度,不需求出产生最大挠度的危险截面的位置。
支承方式不一样,公式肯定不一样了。

你现在说说谁错了!!!

再给一张国外资料截图。

网友(点评):
大侠息怒。年轻人嘛,可以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1楼讨论两端固定支承,最大挠计算公式的错误。
12楼给出的是两端简支承,最大挠度计算公式,仅说明用公式 ...

事情虽是如此,但也不绝对。
其实楼主你也不一定对,那位拉兄弟也不一定错,鄙人也不一定对……
那么到底谁对?
谁是领导谁说的就对。
那么到底谁错了?
领导说谁错了谁就错了。
哈哈,若有共识,不妨加分。

网友:
发邮件给 出版社 提醒下

网友:
最近正看材料力学,以为楼主和我是看同一道题那
原来不是啊

网友(2013-10-28):
看完了,给楼主赞一个
敢问楼主用的UG是哪个版本的?我现在学习中。。。。

网友(2015-11-10):
这个必须留个记号,今后备用!

网友:
这种东西,我也从来不用软件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