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给手枪钻降温?

楼主(2013-08-17):
用手枪钻打孔,钻头很烫,于是我就把它伸到水里降温。后来甚至想把工件放水里,就在水里打孔吧。
但这岂不是很危险吗?
大家有什么好主意啊?
我是家里 DIY,条件有限。

网友:
润滑钻头啊,你没有在钻头上或者孔里加油么?

网友(点评):
加什么油呢?豆油可以吗?我是在家 DIY 的。

网友(点评):
可以啊,这种油不错的

网友(点评):
另外,有时我可能不想加油,怕把工件弄脏了。

网友:
钻一下,然后冷却一下,里面排热风扇不是很管用,时间长了会烧坏的

网友(点评):
我是冷却钻头,不是电钻。

网友:
钻一下用水浇一下,如果有多一个人更好,一边钻一边洒水。

网友(点评):
我就是怕漏电伤人啊!虽然我只把钻头浸入水中冷却,但如果漏电呢?

网友(点评):
看清楚我的用词,不是“浸”,是“浇”“洒”,而且是浇在钻头上,而不是浇在电钻上

网友:
你钻什么材料啊?多大的孔?钻孔的深度?钻碳钢的加点油最好。

网友:
用饮料瓶子,盖子上面钻一个或者用针扎一个小孔,装上水,用手一捏,用来冷却很好用的。

网友:
你的题目确实让人头疼,自己看看吧

网友:
还是多练练多琢磨转速吧。是不是拿很便宜的砖头飙高速了?

网友:
我一直也在想这样一个装置,一个小水壶,一个加水口在转头附近,手动调整后加水量后,自动加水。打开完成后手动关。这个装置的要点就是方便。如何装置的安装和调整时间大于打孔的时间,这个装置就没有如何实用价值。

网友:
高手中的高手啊

网友:
拿吊针瓶滴,省事

网友:
钻头加油吧,热了就冷却后再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