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多线螺纹的程序,求高手看看可不可行

楼主(2013-08-17):
一个螺距2,导程6的三头螺纹,工件直径为50。

请各位帮我看下程序 如果这样编写可以不,如果不可该怎么编写
O0101;
T0101;
M03 S500;
G00 X52 Z5;
M98 P030102;
G00 X100 Z100;
M05;
M30;

O0102;
G92 X49.5 Z-30 F6;
X49.0;
X48.5;
X48.0;
X47.5;
X47.4;
G01 W2 F100;
M99;

网友A:
这样做也可以,但是转速太高了吧!!s500*6的导程,进给达到了3000!刀能承受得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做也可以,但是转速太高了吧!!s500*6的导程,进给达到了3000!刀能承受得住吗?

谢谢你的提醒,我会注意的。

网友:
这程序书写的标准!

楼主:
大家能不能用别的程序在写几个呢

网友:
不好意思,以我的经验,楼主的转速车这个螺纹有点吓人。

网友:
不好意思,以我的经验,楼主的转速车这个螺纹有点吓人

网友B:
没事我做过s600*8的

网友C:
可以用G76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G76做

大侠 写一段,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事我做过s600*8的

S600*8???什么床子啊,这么牛叉的

网友D:
好像调用子程序这有点问题 ,还有就是转速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调用子程序这有点问题 ,还有就是转速问题。

大侠 调用子程序 能详细 说下嘛??

网友:
这样的螺纹最好是用G76对刀具好点

网友E:
好像还差两个这样的程序吧,,,这好像就一个头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E:
好像还差两个这样的程序吧,,,这好像就一个头吧。,。。。。

重点是。。。。。P030102。。。还不知道有这样的编法了。。。。

网友(点评):
你不知道的多了

网友:
手动编程最好养成加小数点的习惯

楼主(2013-09-16):
引用 网友E:
重点是。。。。。P030102。。。还不知道有这样的编法了。。。。

调用子程序,0102号子程序循环3次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调用子程序,0102号子程序循环3次

循环3次他可以离动Z方向吗。。。。。。

网友(点评):
GO1W2F100

网友:
这程序完全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循环3次他可以离动Z方向吗。。。。。。

G01 W2 F100;循环了3次

网友E:
引用 楼主:
G01 W2 F100;循环了3次

谢谢了。。。。G01 W2 F100只离动了一步。。。。。还差一步啊

网友(点评):
真笨到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了。。。。G01 W2 F100只离动了一步。。。。。还差一步啊

M98 P030102;意思说O0102号程序循环3次。P+03(循环次数3次)+0102(子程序号0102)

网友F:
其实楼主的程序有两点错误,一是主程序没有坐标调回,你只在子程序中加入了G50,在主程序中没有,这样在实际加工中,你每加工一个,坐标系就向内移动了6MM,最终导致撞车,当然只做一个工件没问题
二是,W2应该采用W-2,(也有可能系统不一样,但GSK和Fanuc系统都应该是负值)你的螺纹起刀点在z5,那么移动三次后,起刀点变成-1,正常都是以平面为z0这时候已经撞刀了(也有可能系统不一样吧)

网友(点评):
高手这是

网友:
后面加个L3不就可以了还用子程序么?

网友(点评):
不是所有的系统都支持,有的系统说明书上有,但如果厂家订购的是简配的系统,一样不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其实楼主的程序有两点错误,一是主程序没有坐标调回,你只在子程序中加入了G50,在主程序中没有,这样在实际 ...

高手真棒。。。我就是这个意思。。。不过,为什么一定是负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实楼主的程序有两点错误,一是主程序没有坐标调回,你只在子程序中加入了G50,在主程序中没有,这样在实际 ...

这位大侠你的第一点,我感到很迷惑。

网友(点评):
我们经常用,所以你的请程序肯定有问题,具体情况,你可以看看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实楼主的程序有两点错误,一是主程序没有坐标调回,你只在子程序中加入了G50,在主程序中没有,这样在实际 ...

大侠,您可否按照我的思路,正确的编一个程序吗?我必认真学习之

网友:
6个螺距的梯形螺纹630转我我们都干过,转数。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