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磁场对焊接有何影响?

楼主(2013-08-17):
昨日维修永磁式除铁器,发现了一个问题:

除铁器皮带有些跑偏   ,需要焊个螺帽加顶丝  调节一下
维修工反应说焊不上,因为磁性太强,融化的铁水流动,手工电弧焊点不上
前期也维修了一台管道式除铁器  改了个排渣溜子  也是焊不上   勉强点上了

请问各位大侠:
有磁场的地方应该怎么焊接?哪位有操作经验传授下?

从另一个角度讲,磁场是不是对立焊和仰焊比较有利?我们是不是可以利用这一点改善下立焊和仰焊的效果?

网友A:
市场上有隔绝磁场的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市场上有隔绝磁场的材料

搜了下,确实有,但是不好买,操作复杂,成本高,为了焊一次耐磨,买这个东西,还得拆开把永磁体包起来,我那个永磁体个头那么大得有大概1吨铁的体积,
不如焊接的时候把永磁体拆了  焊好再装上

网友:
可以先把永磁铁先取下来,焊后再装上么?

网友:
使用不导磁的焊条

网友:
弧焊中有大量的负离子和正离子,在电场中移动时会受力,沿电弧的径向跑偏,我也不知有什么好的方法,可能做一个与他想反的磁场抵消可能会好些~

网友:
现场没什么好办法

网友(2014-02-08):
这个事情还真没碰到过,不知哪位大侠指点迷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