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圆管里面塞有编制线,要挤压成六边型,请教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

楼主(2013-08-17):
一个圆管里面塞有编制线,要挤压成六边型,请教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
没听明白,是要把线挤成六边形吗?线是怎么分布在管内的?

网友:
不明白,有图没有,看看

网友A:
      具体情况不明确。所以,只能大概提出两个方案;
1,拉制成型。2,滚制成型。

网友B:
切槽,把线保护起来

网友C:
那是编织的,无扭钢丝绳编织的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是编织的,无扭钢丝绳编织的那样。

是的,有好办法处理这个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切槽,把线保护起来

要整体收缩,不能开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情况不明确。所以,只能大概提出两个方案;
1,拉制成型。2,滚制成型。

就是这样的,我用的是两个方向合模的办法,但是由于收缩变化挺大的,所以不能作成正六边形的,否则两边会挤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