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画渐开线内花键?试制件,打算用线切割,急!

楼主(2013-08-17):
参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参数

这些手册上都有的,我觉得还是自己研究一下吧,虽然我也没画过,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手册上都有的,我觉得还是自己研究一下吧,虽然我也没画过,呵呵!

因为要线切割啊,齿廓必须正确,制图人只给了个示意图,需要自己话,不会画了,用CAXA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英制的?

美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英制的?

参数2中对于外圆直径,我算出来的尺寸和上面的还不大一样,这里有个WORD的资料,我不知道怎么上传。。。。。。。。。。。。。。

网友B:
对于英制和美制的,我不大熟悉,提不出有用的帮助。

网友C:
模数你知道了:1.5875.        齿高是1.7859,分开说就是齿顶高0.79375,齿根高:0.9921875(这里的齿高用的模数是0.79375)

话说外圆直径是什么?

网友:
UG7.5有齿轮模块,,多给点分,我给你弄,多分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模数你知道了:1.5875.        齿高是1.7859,分开说就是齿顶高0.79375,齿根高:0.9921875(这里的齿高用的 ...

这个外圆直径在图上看就是齿底圆,第二个图,我不知道怎么话,这个花键的齿廓,现在需要画参数2的齿廓,他告诉我,他是参考参数1来画的, 我怎么感觉这两个不一样?

网友(点评):
他当然是参照一来画的,不然怎么配合。那不就简单了?你按照我给你的齿顶高和外圆直径。利用caxa的齿轮生成直接弄出来撒。。。。还有,既然这个参数是他给的,难道没告诉你径节哪里为什么有两个模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英制和美制的,我不大熟悉,提不出有用的帮助。

还是要谢谢你。你知道怎么画渐开线齿廓吗,画这个主要是线切割用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外圆直径在图上看就是齿底圆,第二个图,我不知道怎么话,这个花键的齿廓,现在需要画参数2的齿廓,他 ...

哥哥,这是两个都是内花键,一个是花生机的,一个烟草机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外圆直径在图上看就是齿底圆,第二个图,我不知道怎么话,这个花键的齿廓,现在需要画参数2的齿廓,他 ...

径节我理解是双模数的,所以和上面第一个不同,他把人家的齿顶圆和齿根圆尺寸都没有变,所有我根据径节和齿数,计算齿顶圆和齿根圆尺寸有偏差。。。。。。。。。。。。。。。。。。。(参考1的不需要画, 没有计算),那个齿厚怎么求你知道吗?用哪个模数?用什么公式?

网友D:
看看是不是要这个,DXF格式的发不了,没有尺寸标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是不是要这个,DXF格式的发不了,没有尺寸标注。

应该吧,圆弧齿形是啥?圆弧齿形、和平跟齿形怎么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是不是要这个,DXF格式的发不了,没有尺寸标注。

圆齿根是不是像你画的一样,齿根是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是不是要这个,DXF格式的发不了,没有尺寸标注。

能不能给讲讲怎么画的

网友:
这就是渐开线花键,机械手册的第三篇,5-255页开始,圆柱直齿渐开线花键,我查手册画的。也可以用SW插件画,我都试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