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尺寸的问题,

楼主(2013-08-17):
帮朋友问的问题。如图,转速100多转,先手动进给,退出,然后工件换个方向用手握住进给,退出。工件放在工作台上,用铁圈套在车床快换刀架轴上。现在出来的尺寸相差比较大,1和2两个孔相差6μm,好的时候2μm。朋友把研磨棒夹紧,只是用眼睛看了下,感觉不怎么跳动就行了。俺仔细看的时候还是有跳动的。他说跟这个没什么关系,工件又没夹紧,上下左右都可以动的,先手动进给,退出,然后用手握住进给,在退出,过程中工件是可以晃动的。俺是觉得研磨棒有跳动,需要找正,用顶针或者用百分表校正跳动,各位觉得可以吗?百分表找正的话,因为研磨棒上有几条排屑槽,转动研磨棒校正跳动,好像不怎么可行。

网友:
没有遇到过,高人给指点下,学习下

网友A:
你这个孔要求是多少呢?说实话,6个μ已经很给力了。研磨棒有微跳动是没关系的,校研磨棒?没这么干的吧,研磨棒不动怎么研磨?倒是工件要固定。

任何加工方式都是有误差的,你有没有想过1研磨棒加工的时候正常误差是多少?如果有人说1丝我都觉得保守。2车床进给的时候它的导轨也是有误差的,你只用普通车床做出6μ的精度已经不错了。

网友(点评):
要求我也不清楚,他师傅说要控制在3缪以内。我想跳动应该有点关系吧,听他说以前误差不是很大的。假如工件固定的话,研磨棒再不找正的话,那误差岂不是更大?

网友(点评):
你要搞明白研磨棒的原理。另外你说的是0.02mm还是0.002mm。。。2μ是0.002mm。你们是用千分表打吗?温度一变尺寸至少跑0.005mm啊。。。

网友(点评):
2丝很好弄的,没用表打过。测的时候用的是气动测量仪。

网友:
就是啊,6微米已经不错了,公差那么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孔要求是多少呢?说实话,6个μ已经很给力了。研磨棒有微跳动是没关系的,校研磨棒?没这么干的吧,研 ...

转速再低一点,进给量再少一点,研个两遍倒是会好不少。但他觉得不效率,催货又催的紧。

网友:
没看清题目,回复删除。

网友:
工件的自重会对研磨孔会有一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