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上圈出的符号是什么意思?求解!

楼主(2013-08-17):
图纸

网友A:
焊接符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接符号。。。。。。。

听说是焊接符号

网友(点评):
不是听说,就是,那里的那个“2”,你在图纸上能找出说明。上面那个就很简单了,A3角度的角焊。

楼主:
引用 楼主:
听说是焊接符号

嗯,A3听说是材料,A3钢?三角形表示什么呢?  纯新手,都不懂

网友(点评):
A3指的是焊腿厚度

网友:
没见过角焊缝焊高有A3的标注。

网友:
确实是焊接符号,制图软件里有呢,多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2条角焊缝,这里是钣金加强筋的焊接
这里的2是两条的意思,而不是电阻焊,我见有人为了区别,后面要写“条”;不过不规范

标注是这么标,但是实际焊接工作中就间隔的点几下而已

网友:
A3有些人翻译成On Sale。

网友:
这是焊接的标注。只是那个那个三角形是不是焊缝的形状呢?同时A3有没有可能是焊接倒角为3X45呢?请大神指导,在车间应该不需要在焊接处标注焊接材料吧!

网友:
焊接符号,具体可以参考《机械制图》

网友:
A3是指的焊腿厚度,推荐你查阅《简明机械手册》 德国,乌尔里希。费舍尔著

网友:
终于水落石出了!

网友:
焊高是3mm,通长焊接
有二处

网友:
焊接符号

网友:
没怎么学过机械制图吧。

网友:
建议看下焊工识图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