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转塔刀架转不到位怎么回事?

楼主(2013-08-17):
     今天一台大连的数控车床刀架出现问题,刀架厂家是瓦房店数控转塔刀架4工位,在换刀的时候反锁不会到位(特别是手用点力气去干涩下就不行了)如果没有用手勉强可以,稍微有点铁销卡下就不会到位,请教各位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会不会是里面的钢珠坏了啊/?这个找机修

网友:
用手转下能不能锁紧,能锁紧的话可能要调下反转时间了

网友(点评):
刀架自己换刀就可以锁啊,如果用手去干涩它就不行了

网友A:
涡轮和蜗杆间隙太大了。。或者里面定位肖坏掉了

网友(点评):
今年买的机床呢 不会那么快就磨损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涡轮和蜗杆间隙太大了。。或者里面定位肖坏掉了

这个东西就难说了。。看你保养得怎么养了。。非正常操作。如果老是撞击。那就容易坏了。最好拆开看下。。我们6台数控刀架用了10年了就只有 发信盘坏过一两次。。

网友:
把刀台拆开。首先线路没问题。机械故障。好修的。检查先检查轴承,在检查连个定位销 合定位销里面的弹簧是否损坏, 还有刀台电机与刀台连接的位置。逐步排查。慢慢来。

网友(点评):
有道理但是我今天发现又是好的,我怀疑是电压的问题 还没查?

网友:
销钉弯了,我这边是十二工位刀塔,拆过换过

网友:
输入功率有问题,检查一下刀位线是否有和磁铁圈联的情况,一根小丝都不能和磁铁圈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