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 立式三轴加工中心 风冷的问题

楼主(2013-08-17):
我厂有一台沈阳的三轴立加 系统是FANUC的  具体型号没记住
问题是如何使用风冷 面板上有手动开关 可以用  但是用指令却开不了 给厂家打电话说没这功能
想问一下高人 是不是可以自己设定一个指令开风  如果可以应该怎么做
拜谢!!!

网友A:
这个可能真没有,额呵呵,他所有的床子都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能真没有,额呵呵,他所有的床子都这样

难道FANUC的系统都没有么

网友B:
得修改PLC程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得修改PLC程序了

还望大侠指点一二  即使自己做不了 也了解一下 不胜感激

网友C:
加梯形图

网友:
需要修改系统的梯形图文件和连接外围线路来实现,当然你要有相应的权限才能修改梯形图了。

通过修改梯形图,是可以根据需要和系统的实际来增减各项功能的。Fanuc系统肯定有富余的接口来实现你想要的风冷功能的,但系统不包含梯形图,如果厂家自己编写的梯形图文件不支持相关的功能,那就没办法实现了。至于开启风冷的M指令,那就要看数控系统本身的定义了,也可以自己来定义。厂家告诉你没有这个功能,一个是他们原来些的梯形图没有把这个功能考虑进去,另一个是他们不想特别为你修改梯形图,省点事。 国内机床厂家的服务用户的意识还是不够。

举个对比的例子,广数的加工中心系统 GSK218MC本身就自带了通用性比较好的标准梯图(还有其他型号的产品也配置了标准梯形图),其中的“主轴吹气”功能是定义了用M44和M45来启停,并有相应的面板按钮和输出点,用户只要连接好外围线路,就可以实现这个功能。这对于部分自身技术实力不强的机床厂家来说,是比较方便的。即使是用于一些旧机床改造,也只需要局部进行修改,大大减少了编写梯形图文件的难度和时间。

网友(点评):
谢谢 貌似很难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梯形图

网友:
一般的用户自己是做不了,需要专业的技术人员来修改梯形图。

如果系统生产商或者机床厂家在开发梯形图时已经帮用户考虑好了日后添加各种功能的需要,那有相关经验的电工也可以安装说明书来进行电路的连接。

网友(点评):
真的可以吗

网友:
修改梯图 加装元件 9楼正解

网友(点评):
好像水平不够 自己做不了啊

网友D:
你的风冷是指吹气吗???用m07试试行过了吗??找找机床说明书,手动能用说明是接通的,指令应该也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风冷是指吹气吗???用m07试试行过了吗??找找机床说明书,手动能用说明是接通的,指令应该也有的

试过 开不了

网友E:
风冷没见过哦!是加工时风冷还是主机散热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风冷没见过哦!是加工时风冷还是主机散热呀?

是加工时工件冷却

网友E:
m7  m8  两个切削液其中一个改为气泵嘛

楼主:
引用 网友E:
m7  m8  两个切削液其中一个改为气泵嘛

我懂得不多 我也是这么想的  但不知道具体该怎么做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m7

M7貌似内冷啊大哥,我们的设备也都没有但是用M9可以停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懂得不多 我也是这么想的  但不知道具体该怎么做

我也只是这样想了下,没改过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