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系统参数无法修改, 急急急!

楼主(2013-08-17):
如题,3MK203B 磨削参数无法修改,例如修改X轴磨削位置等参数时显示  “写不允许” , 是否为调整指令即可?我记得指令为 CUSTOMER  但是不知道在什么界面输入该指令,求高手指点 急急急!!!刚才想了想是否为ALT+N 输入CUSTOMER

网友A:
在system界面下输入口令。我所知的802D系统,先按shift键,再找到system键同时按就出来了。其它型号未操作,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system界面下输入口令。我所知的802D系统,先按shift键,再找到system键同时按就出来了。其它型号未操作, ...

我的就是802D 不知system键是哪个键?按CTRL+N 是不是一样呢?

网友A:
system 和 alarm是同一个键,在 program 键下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system 和 alarm是同一个键,在 program 键下方

嗯 明天试试看 万分感谢社友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system 和 alarm是同一个键,在 program 键下方

不知是不是和ALT+N是一个效果呢?

网友(点评):
没试过,应该不是。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知是不是和ALT+N是一个效果呢?

一样的 我试的

网友:
上档键+alarm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