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锯片开料异常,问题一直解决不了,头痛啊

楼主(2013-08-17):
公司新买的铜棒开料机,用来锯实心圆铜棒,铜棒外径15-30之间,锯片采用1.2mm厚,外径150的高速钢圆锯片,齿数80左右,锯片转速大概3500-4000r/min。现在的问题是锯片开了不到5条铜棒就磨损的不能用了得重新磨而且锯片容易裂,换了另一种锯片,增加了齿数到100,外径没变,试用了下效果还是不行。锯片用了一段时间直接开裂。

我怀疑是锯片转速以及锯片的锯齿角度以及进给速度不稳定造成的。哪位社友知道锯铜棒或铝帮等材料时锯片的转速、以及锯片的材质的合理齿数、齿形。

我想了解一下相关资料,看看自己能不能解决这问题。新设备一进厂就这样,问题到现在一直没解决,头痛的很。

希望有大侠能指点下。

网友A:
可以向生产商家问下问题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向生产商家问下问题在哪

厂家来回搞了N次,没搞好,这几台开料机是为了配合一台几十万的专机一起使用的,现在悲剧了,开料机不能用,专机也没产品做停在那里,现在生产部门天天催我们,我是属于设备管理部门。

网友(点评):
是不是转速太高了?锯片换成3~5mm厚的,几百转就差不多了吧,你见过卧铣床用锯片铣刀吗?

网友B:
这个别着急,着急上火撒。我们公司的流程是:找专业的锯片厂家询问,应该会有满意的答复。

ps:为什么不考虑增加锯片厚度呢?1.2mm,我滴乖乖...锯片出问题的几率实在太大了。

网友:
铜棒锯口形状怎么样?

网友C:
有一种可能是装锯片的部分把锯片装弯了,一般锯片直的话不可能会裂,只有夹紧锯片部分不平行,把锯片压弯了,才有可能。

网友D:
把锯片加厚试试看。

网友(点评):
锯片越厚,切削的就越多,材料浪费的多,铜棒啊不比铁棒;是不是锯片材料的问题,选择强度高的,耐高温的,切割的时候还是要冷却的。

网友(点评):
那也比你这个没法用的强啊,锯片加厚,我们用的都是3mm的,没出过问题,另外就是上面说的锯片是不是斜了,裂开肯定是受了轴向力,但是锯切只是径向力,应该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点评):
像这种材料,我们一般建议带锯,必定材料浪费的少,速度比圆锯稍慢些

网友(点评):
不赞成加厚锯片,因为材料耗损会跟着加大。

网友:
首先说明不是广告!
    接触过搞锯片的 你说出材料他们就给你提供工艺、刀片、刀具重磨,甚至设备。主要是你得买他们的刀片。
    给你个网址:www.kinkelder.com.cn  里面有视频。

网友(点评):
这种床子应属“专机”。相关工艺参数应由你方或设备提供方提供,经双方认定签署到双方协议中当作验收的重要条件。产生问题责任自然分明。

网友E:
这个俺原来也遇到过,不过都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锯片加厚试试看。

你用高强度的锯片,外径改小一点试试。

网友F:
使用CTC焊接硬质合金锯片吧,这个太简单了,根本就不会爆锯盘的,合金齿锯片锯紫铜黄铜那多轻松啊。

网友G:
把转速 调至 1500 到2000  你那个转速太快了。。锯铜棒的时候温度太高,最好是把锯盘外径更换到200到250。。。

网友:
引用 网友G:
把转速 调至 1500 到2000  你那个转速太快了。。锯铜棒的时候温度太高,最好是把锯盘外径更换到200到250。。 ...

我也这么觉得可能1000转都高了

网友:
锯片外径加大到250以上,转速降低至800试试看,此外锯片也因适当加厚至1.5

网友:
用的哪家的锯片 一般好的锯片不会出现裂痕 除非材料硬  一般不至于出现上面的情况  还有 转速要下降 切口才1.2 转速太高 容易使切削温度太高 ,是铜屑粘锯片 用下 陵川 汤溪的锯片  darkben.taobao.com

网友:
你的情况是开料机的刀片适用不当
高速钢的锯片适合切钢管,而且转速应控制在150转/分之内,你的机器转速高,要改用合金刀头锯片,有切铜专用的,
切铝专用的锯片的齿数选用80齿是对的。可以了解一下台湾山王,专业的铝锯片生产厂家,代理商电话,18662139228李经理

网友:
锯片太大了吧

网友:
你转速太高了,我下30mm的铜棒,仪表车下料的,大概1200左右的转速,普通的高速钢锯片,0.6-0.8厚,可以省料!外径也就100左右的,下料很快的!!!牙齿好像是108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别着急,着急上火撒。我们公司的流程是:找专业的锯片厂家询问,应该会有满意的答复。

ps:为什么不 ...

我们厂以前自己做的开料机速度比厂家的快几倍,只不过用久了有时候锯出来的产品有点毛刺,精度也不高,锯片厚度也是1.2的。锯片太厚了浪费料额。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把转速 调至 1500 到2000  你那个转速太快了。。锯铜棒的时候温度太高,最好是把锯盘外径更换到200到250。。 ...

为什么锯片外径要换到200到250,能不能讲的详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一种可能是装锯片的部分把锯片装弯了,一般锯片直的话不可能会裂,只有夹紧锯片部分不平行,把锯片压弯了 ...

锯片装歪也有可能,不过我觉得是开料时进给速度不稳定造成锯片裂的可能性更大,因为设备上面带动开料装置工作的减速机,用手都能转的动,所以我认为锯片裂有可能是开料时进给速度不一造成,但是设备是厂家新来的,而且还没经过我们的验收,所以我不想动这个设备,因为动了这设备以后有问题就说不清了。磨损过快呢可能是转速过高,锯齿数量和锯齿形状的问题,这也只是我的猜测,大侠觉得这些情况有可能造成锯片裂磨损过快吗?

网友(点评):
锯片裂开,锯铜的裂开那就很扯淡,这点速度锯黄铜OK的,进给速度不要超快也不会裂。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使用CTC焊接硬质合金锯片吧,这个太简单了,根本就不会爆锯盘的,合金齿锯片锯紫铜黄铜那多轻松啊。

硬质合金锯片应该比普通高速钢锯片厚多了吧,以前也考虑过,但是听说锯片更厚,浪费料,所以放弃了这想法。想请教下大侠最薄的锯片是多厚?

网友(点评):
我使用的硬质合金锯片0.3mm厚。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俺原来也遇到过,不过都解决了。

什么原因?怎么解决的,介绍下呗

网友:
考虑一下线速度的问题

网友:
刀片的进给和转速是否过快,也就是每个刀齿的吃刀量是否过大。

网友:
换带锯,既快又好。

网友:
联系我吧13791960318或许能帮你解决

网友:
锯齿磨损是锯片工作过程中最常见的问题,就好像喝凉水肯定会塞牙一样,不可避免!至于锯片断裂的原因和锯片本身绝对没有关系,就是一张纸如果用完全水平的拉力拉的话,都要费很大劲,跟何况抗拉强度远不如抗压强度,但是鉴于你锯片的厚度,也不能不考虑这个原因!个人建议:要嘛,用质量很差的材料做锯片,废了就仍,要嘛,就用质量很好的材料,不会轻易早泄的那种!鉴于各种成本考虑,你自己选择吧!

网友:
普通的锯床不行吗?你用的什么床子,发图来看看

网友:
转速太快

网友:
锯铝合金的高速合金锯片,有个每转进给量,大约是几个丝。楼主不妨看看是不是每转进给量过高了。

网友:
以前有初步的认识,感觉上齿数可以再少点(60~80齿),齿数的多少与材料直径的大小和进给量有关(容屑空间的问题),冷却上要做好!刀片有很多选择!订住设备供应商,他们有很多解决方案。

网友H:
贴图出来看看,是砂轮片还是带齿的那种

网友:
路过打酱油的

网友I:
1、锯片直径过大。建议选取10mm余量。
2、主轴转速过高。建议1000r/min以下。
3、锯片齿行选择不当。建议选粗齿的高速钢锯片(即齿尖在园周投影距离5mm左右)。
4、进给速度过快或不平稳。过快的进给速度会造成打锯片或出现切出斜口的后果。
5、加工材料质量问题。材料本身含杂质。
6、以上几点还没有解决问题,那就得请高人出山了。

网友J:
转速和进给是有比例的 你的比例不对吧

网友K:
第一,转速太高,建议80到120;第二齿数太多,150外径80个齿还了得,第三,刀片太薄,建议换2.5的。具体参数要看你加工的是黄铜还是纯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转速和进给是有比例的 你的比例不对吧

我想请教下这转速与进给比例一般是多少,昨天厂家又来弄了下,还是老样子。

网友:
是不是锯片机的主轴跳动太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第一,转速太高,建议80到120;第二齿数太多,150外径80个齿还了得,第三,刀片太薄,建议换2.5的。具体参数 ...

80-120r/min吗,转速会不会有点太低了,我们厂以前自制的开料机,转速1400r/min左右,效果还不错,比起现在买的综合效率快几倍。

楼主:
引用 网友H:
贴图出来看看,是砂轮片还是带齿的那种

带齿的圆锯片,我明天上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1、锯片直径过大。建议选取10mm余量。
2、主轴转速过高。建议1000r/min以下。
3、锯片齿行选择不当。建议 ...

应该是大侠说的前面四点,材料问题,应该不可能,我们自制的铜棒开料机,效率还不错,所以问题应该是出在前面几点,而且我觉得最关键四它的转速与进给的稳定性,带动锯料机构进给的是个减速电机,不过那减速机我用手都能转的动,何况是带负载的时候,所以稳定性应该是很差的,我明天上图吧。

网友:
高速钢的锯片,直径大本身线速度就高,转速又先用这么快,冷却液在跟不上,锯片肯定不耐用

网友:
觉得问题在于齿数太多了,排屑不畅,隔几个齿磨去两个齿试试

楼主:
这是开料机的图片,靠减速机带动转动轮送料,主要依靠摩擦力,摩擦力大小靠调节杆调节弹簧压紧力获得,开料时气缸夹紧锯片,减速机带动偏心轮使开料锯片往复动作开料。

网友L:
楼主,请问你这个锯片有没有焊接硬质合金刀头?还是只有锯片本体?
据我出差到汽车零部件公司车间所见,如果切屑中低碳钢材如Q235和45号钢(直径30到65)以及含碳量不高的合金钢材(12CrMnTi或25CrMo)转速在100到130,每齿进给量在0.04-0.08mm/s左右,外径在285 250 360等,齿数在60 72 80,本体厚度在1.7左右,寿命一般能切割1万刀左右,换算成平方在20方左右吧,如果是切削铝合金,黄铜之类的我觉得应该转速会更高,齿数更多,外径较大,铜棒较钢棒更容易切削,金属锯片行业的公司有几百家,有很多公司可以免费给你提供适合的锯片进行试锯的,如果切削表面效果好寿命长可以进行小批量定购的,你可以自己在网上搜索联系几家锯片公司进行免费试锯。

网友:
这线速度用合金刀片都不耐用吧,建议1400转就够了,进给也要稳定一点的好,不然容易蹦,刀片不用加厚了,进给速度看切削大概是薄片状就差不多了

网友M:
1、切削速度太高,按楼主的参数已达到1600m/min,切铜棒降一半都高。另外速度高了之后对设备整体性能要求就高了,主轴的平衡、刚性等等。
2、进给量肯定跟不上,这么高的切削速度,假设你30mm的铜棒3秒内切断进给量也才600mm/min,换算为每齿才0.002mm,基本在干磨。

建议将切削速度控制在600-700m/min左右(换直径小的刀片或降低转速),每齿进给量要至少达到0.02mm以上(选粗齿并加快进给速度)

网友(点评):
马兄,每齿进给量小了,好像并不好?

网友(点评):
每齿进给量太小相当于磨削了,对刀具损害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请问你这个锯片有没有焊接硬质合金刀头?还是只有锯片本体?
据我出差到汽车零部件公司车间所见,如 ...

是整体高速钢锯片,没有焊接硬质合金刀头,还有个问题想请教下大侠,为什么锯片直径要200多,不是锯片越大刚性越不足,受力不均越容易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1、切削速度太高,按楼主的参数已达到1600m/min,切铜棒降一半都高。另外速度高了之后对设备整体性能要求就 ...

谢谢大侠指点。

网友L:
引用 楼主:
是整体高速钢锯片,没有焊接硬质合金刀头,还有个问题想请教下大侠,为什么锯片直径要200多,不是锯片越大 ...

我见过一些公司切割铝合金和铜棒用高速钢或者合金工具钢本体焊接硬质合金刀头的,硬质合金刀头应该切屑铜棒比较容易的,然后在本体开出散热线和消音槽,成本应该比整体高速钢锯片高,这个还是要根据你们公司的产品定位和实际需求所定,硬质合金刀头的齿形和焊接研磨角度都能影响切割效果的。很高兴和你探讨一些问题,据我所知切割铝合金和铜棒的硬质合金锯片外径较大,一般在250到500左右,这个应该和被切的材料和直径有关,我觉得你们的材料用285或305的外径都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见过一些公司切割铝合金和铜棒用高速钢或者合金工具钢本体焊接硬质合金刀头的,硬质合金刀头应该切屑铜 ...

大侠能不能讲解下为什么锯铜铝材料的锯片外径要大,是因为开软的材料发热量大,增大散热面积,减少热传递速度还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