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铜套精加工问题

楼主(2013-08-18):
       我公司有一台进口数控落地镗,全部采用静压轴承,现在主轴静压轴承内铜套已研伤,想车掉铜套,重新镶套。怎样保证精加工后的效果呢??欢迎讨论!

网友A:
铜套的公差带的选择直接影响的是机床的重复定位精度,这个公差带是经验的积累而不是技术可以直接测算的。
设备是个系统工程,相关零部件的配合也是需要用积累的经验做全盘考虑的,否则它可能能满足定位精度,但是加工的产品一致性又变得很差。
所以,要自己搞好这个,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自己去实验(反复车——装——试运行——测量重复定位精度),嫌慢或者麻烦的话还是找主机厂配套吧。

网友(点评):
貌似楼主说的静压轴承和阁下说的是不同的路子。

网友(点评):
铜套的精度对静压轴承的影响——(箭头)静压轴承精度对数控镗床的影响——(箭头)数控镗床精度对生产出的产品一致性的影响,您说的不同路子是什么意思?

网友B:
还是找主机厂配套吧。

网友(点评):
国外这个厂已将技术卖给我们了,1997年的事了,我们的设计人员当时没吃透,再说这些年走了不少,现在几乎没有人精通这个了

网友:
反复试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铜套的公差带的选择直接影响的是机床的重复定位精度,这个公差带是经验的积累而不是技术可以直接测算的。
 ...

这个静压轴承是有图纸的,配合技术要求也有,只是不知到怎样加工出优质产品。我们现在都是加工完后再刮研,反正我觉得不合理,应该是机床保证的吧

网友(点评):
静压轴承有其理论,先去理解静压理论后再议。从发帖就关注到现在,木有感觉阁下对静压轴承有去深入了解。

网友(点评):
静压轴承的原理我是理解的,而且我们公司也出静压轴承,就是不耐用,几个月就研住了。很头疼

网友(点评):
找出失效的原因不。是压力不均或是油质问题或其他。

网友(点评):
这一次的原因找到了,由于主轴静压油泵与电机之间的联轴节损坏,导致泵输出的压力大大降低,静压轴承静压腔压力低,而压力继电器被一个电工短接了,没有报警,这样主轴就直接研铜套,直到抱死。。

网友(点评):
但我公司出产的落地镗采用静压轴承的通常都会研,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了,有的基本上一年研十来个,唉,都不好意思说了。。我猜想肯定与加工,装配有关

网友(点评):
你可以找社区里 樵薪 大侠请教,他是搞多头泵的,对静压轴承理解很深。

网友:
铜套都是经过主轴精研的,按照图纸的尺寸加工出来也不一定能都达到原来的精度,还是找厂家重新配研吧,静压主轴一定要在恒温干燥洁净室加工,防止再次出现主轴故障

网友(点评):
厂家已经木有了

网友C:
静压轴承失效原因 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静压轴承失效原因 仅供参考

谢谢,问题已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找主机厂配套吧。

o。可惜;了 ,,,,,,,一个好的公司能留住如今不被外界诱惑的人才,那就是公司财富的升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