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用什么表面处理的

楼主(2013-08-18):
请问一下,这是用什么表面处理的,能具体一点吗?

网友:
烤漆可以达到这样的表面效果。

网友:
发黑处理

网友:
发黑有怎么光亮??

网友:
发黑之后在喷点油漆嘛

网友:
是铁的话,应该是发黑处理。
是铝的话,应该是黑色阳极氧化

网友:
看亮度的话  应该是丙烯酸涂料    不知电泳是否能达到这效果

网友:
发黑处理最后一步是上油,看上去不像啊

网友:
这应该是喷漆了吧

网友:
特氟龙镀层。。。

网友:
应该是烤漆!或者喷塑也可以,但是一般表面不是那么光亮。

网友:
黑色阳极氧化

网友:
l楼主发的图片是黑色吗?要是黑色,QPQ可以达到这种效果

网友(点评):
感谢,看了一下得不错。

网友:
看起来像是喷粉

网友:
镀黑铬,很好用的

网友:
发蓝(发黑)原理

为了提高钢件的防锈能力,用强的氧化剂将钢件表面氧化成致密、光滑的四氧化三铁。这种四氧化三铁薄层能有效地保护钢件内部不受氧化。在高温下(约550℃)氧化成的四氧化三铁呈天蓝色,故称发蓝处理。在低温下(约3 50℃)形成的四氧化三铁呈暗黑色,故称发黑处理。在兵器制造中,常用的是发蓝处理;在工业生产中,常用的是发黑处理。

能否把钢铁表面氧化致密、光滑的四氧化三铁,关键是选择好强的氧化剂。强氧化剂是由氢氧化钠、亚硝酸钠、磷酸三钠组成。发蓝时用它们的熔融液去处理钢件;发黑时用它们的水溶液去处理钢件

网友:
电泳也可以。而且不限制基才

网友(2013-10-29):
烤漆或者电泳都可以吧

网友:
镀黑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