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数控车床中有用直线电机的么?

楼主(2013-08-18):
如题,用直线电机后机床运动部件快速移动能达到多少米每分钟?机床的响应时间是多少?

网友:
速度很快,响应时间也很短。直线电机一般价格比较高,国内基本没有厂家在数控机床上用直线电机的。

网友:
目前只有国外高端机床上,开始使用,但是普及率不是很高,但直线电机在数控机床领域的普及是趋势,特别是大型机床。

楼主:
谢谢以上两位了!

网友:
90-120m/min都有,印象中国内数车没有一家应用该技术,国外也是为数不多。

楼主:
    最近了解到,2013年北京机床展览会上,北京机床所精密机电有限公司展出ASPM50超精密车磨复合加工机床,X/Z轴全约束液体静压导轨,直线电机驱动!
   看来国内有应用直线电机的先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