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缸上加阀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3-08-18):
如图,用的是叠加阀,下面的阀块自己做,A1跟A相通,B1跟B相通,分别接液压站AB接口(液压站不是我们做)。

我是问题是:叠加阀上的PT腔 可以堵上吗?(也就是最下面的阀块上无PT两腔)

求指教

求各位看官解惑啊

我觉得堵上可行,可同事说不行。

网友A:
可以堵。但是你的图上油路走不通。上面缺少盖板。要实现功能AB要在最上面的盖板上安装。看看力士乐的样本吧,尽量少拍脑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堵。但是你的图上油路走不通。上面缺少盖板。要实现功能AB要在最上面的盖板上安装。看看力士乐的样本吧 ...

盖板有的。。忘了画上去了。。。,有盖板就可以堵了吧,为什么我同事说:下面的阀块要AP,BT 打通才行,不然回不了油。

是这样的,截图截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坐等

能解惑吗。

网友C:
不是很明白
A1是通过阀块与A相通  还是通过油管?B1和B也是同样的疑问
看样子是控制液压缸的伸缩速度
把液压原理图贴上来看看

网友:
仔细看了下,似乎明白了点,但是……确实回油箱需要考虑,
这玩意跟电一样,要构成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很明白
A1是通过阀块与A相通  还是通过油管?B1和B也是同样的疑问
看样子是控制液压缸的伸缩速度

A1跟A通过油管接的咯。A口接液压系统的A口。B跟A一样

网友C:
一般情况下,液压系统,就是你说的“液压系统的A口”中的液压系统,AB代表供油管路,并且在泵出口都有单向阀
所以AB不可能回油的
就是说当液压缸外伸的时候,假设A口进油,B口的油必须能泄掉,不然B腔里面的油不能流动A腔是推不动的。
这个还是主要看配套的液压系统
上原理图,油缸工作的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情况下,液压系统,就是你说的“液压系统的A口”中的液压系统,AB代表供油管路,并且在泵出口都有单向阀 ...

就这样的

网友:
你是学流体的么?很简单,回家拆一下你家的暖气,你看谁家的暖气没上水和回水

网友D:
昂,不好意思,我误解你的意思了,可以堵,没问题

网友(点评):
.......能说说理由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昂,不好意思,我误解你的意思了,可以堵,没问题

能啊,油缸动作了就表示电磁阀已经得电换向了,那么至少AB腔已经有一腔和T通了。举个例子,P-A,有杆腔进油,无杆腔的油会通过B-T流回油箱,那你要你阀块上的T口有啥用啊,不钻就完了呗

网友(点评):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网友:
液压站A,B口啥意思? P,T?

网友E:
油缸进油回油  油液都是通过阀组,换向阀又对应着 P T A B 口 如果只有阀组有T口,阀块没有T口, 回油从哪里回液压站?

网友(点评):
回油通过换向阀回,你看行不行?

网友:
如果不要节流阀的话,好像有直接安装在液压缸上的液控单向阀买

网友D:
引用 网友D:
能啊,油缸动作了就表示电磁阀已经得电换向了,那么至少AB腔已经有一腔和T通了。举个例子,P-A,有杆腔进 ...

本身你自己做的那个阀块上就没有方向阀,你的控制阀都是AB口,熟悉阀体的都知道,你自己设计的阀块上的控制阀PT都是通孔,根本没有油,那你在阀块上打还有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油缸进油回油  油液都是通过阀组,换向阀又对应着 P T A B 口 如果只有阀组有T口,阀块没有T口, 回油从哪里 ...

那换向阀的回油呢?去哪里了?

网友:
无语
你不明白什么是“液压原理图”么?

网友:
手机不能贴图,只能用文字
油路块上:有四口,两口分别通叠加阀pt口,这两接口分别接换向阀ab口;另两口分别通叠加阀ab口,接口分别通油缸两腔。盖板:叠加阀pt口ab口分别连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本身你自己做的那个阀块上就没有方向阀,你的控制阀都是AB口,熟悉阀体的都知道,你自己设计的阀块上的控 ...

请教:叠加式溢流阀的AB口 跟叠加式节流阀的PT口其实用处是一样的,只是过渡口,对不对?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教:叠加式溢流阀的AB口 跟叠加式节流阀的PT口其实用处是一样的,只是过渡口,对不对?

叠加阀的PT口就是一个通道,油到不了阀芯,咱们常做的那些最上面不是要放电磁阀么,所以P就是一个通道,让油流进电磁阀的一个通道,然后才能通过电磁阀打开叠加阀的阀芯,看叠加阀的原理图就看出来了,PT就是通道。你这上面没有电磁阀,盖板盲死PT就完事。你说的溢流阀好像不是,阀芯不还有和P腔连的么,要看什么机能,所以应该是底板要打PT口,盖板可以盲死。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叠加阀的PT口就是一个通道,油到不了阀芯,咱们常做的那些最上面不是要放电磁阀么,所以P就是一个通道,让 ...

我只是一个做了几年液压的研究院人员,虽然自认有点天赋,但是说的不对还是见谅。

网友(点评):
谢谢兄台讲解,我还是多看看样本吧

网友:
这两个叠加阀的PT在楼主的应用中,没有接通任何阀类、通道,是通孔,可以堵上

网友:
底面阀块没PT口,叠加阀就无所谓堵不堵,本来就通不了,叠加式节流阀和液控单向阀本来就A,B口工作,PT口是用来沟通油路的,只要你液压站上接A,B的口与P,T有沟通就可以了

网友:
PT口不用的话当然可以堵,过渡块和盖板怎么做的啊?没太看明白你的意思,我理解是应该你液压站的A口接过渡块的P口,过渡块P口通过叠加阀到盖板,然后盖板是P通A、B通T的,然后过渡块的T口接液压站的B口,这样就是一个回路了。

网友:
先回答你的问题,最下面的阀块上PT口肯定需要打,液压站出来的AB口就是连接最下面的阀块上PT口,然后叠加阀上面的盖板把P和A打通,B和T打通就行了!

网友(点评):
为什么PA BT要通呢。能详细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