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轮分割器的精度是不是由分割器本身保证的??

楼主(2013-08-18):
凸轮分割器要加减速机和交流电机带动,交流电机本身旋转没精度,那我每个工位的分度精度是不是完全靠分割器去保证,还是说还要外加限位还是传感器去保证精度??

网友:
1.凸轮分割器能定位自锁
2.电机的转速是否稳定影响分割器间歇运动精度
故买稳定点好一点的电机,精度高一点的减速器,那什么传感器,没必要装

网友A:
精度是由分割器本身决定的,与电机那些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平面的分割器内部结构就是转塔和凸轮,里面的结构很简单,可是做出来的精度很高。至于说的外加限位和传感器是由于你在工作过程中可能每个工位停止单侧时间是不一样的,这样就需要利用传感器才反馈信息给马达,让马达停止或减速来达到目的

网友(2014-02-24):
分割器的精度不受马达和减速机的影响,如果转停时间不能用分割器直接控制需要停马达的话,最好是加上感应器,配一个带断电刹车的马达,以免马达接收停止信号时,因惯性转过停止位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精度是由分割器本身决定的,与电机那些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平面的分割器内部结构就是转塔和凸轮,里面的结构 ...

请教,分割器中的凸轮设计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分割器中的凸轮设计过吗?

我只卖,不设计哦

网友(2020-09-16):
分割器精度靠弧面凸轮的曲线和滚针轴承的精度以及二者之间的装配精度来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