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为基准怎么选择,可以被替换么?

楼主(2013-08-18):
当两个表面相互位置精度以及它们自身的尺寸与形状精度要求很高时,可以采用互为精基准原则,反复多次进行加工。就是先以表面1为基准加工表面2,然后再以表面2为基准加工表面1,反复多次进行。
遇到的疑问是,两个互相垂直的基准A和B,A对B的垂直度是0.01,而B对A 的跳动是0.004,就不懂了,如果把后面的跳动改成垂直度,那么标多少呢0.01?
互为基准可以被替换么,就是用一个基准,不是基准越少越好么,说两个都精度高吧,我们这经常在0.01之内,也没感觉这精度高在哪,所以很是困惑……
这个互为基准该怎么选,求直白点,不要那么抽象,抽象了还是不能理解,自己选的时候还是不知道怎么选……
还有个疑问:
轴的基准老是看到师傅选轴中心线,这加工的时候怎么确定呢,这轴一段一段的,哪段中心线是基准呢?这样选择对么?
求助各位大虾指导,在此先谢过!

网友:
好基础的问题啊
建议楼主还是静下心来去读一读《公差与配合》里有关形位公差的定义,再联系实际加工想想为什么要这么做,目的是什么,多想想,多看看,也就能领悟了

网友(2013-09-17):
同意2楼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