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种分割器原理

楼主(2013-08-18):
带升降和旋转

网友:
应该有蜗轮结构吧

网友:
多了根丝杆而已

楼主:
是联动的  还是有先后的动作

网友:
走过路过,也曾学习过

网友:
首先给你看一下普通型的分割器,普通型的分割器里面就滚子转塔和凸轮组成,凸轮为入力轴,转塔为出力轴。凸轮旋转带动出力轴旋转。再来看看你所说的那种分割器。这张为标准型。出力轴的选择也是和普通型一样由滚子转塔和凸轮组成。它就多了个摇臂,正因为有摇臂才会使出力轴做上下顶升运动这幅图的原理和前面的一样,也是由于摇臂带动出力轴做上下顶升运动,不同的是这个分割器为高速型。没有动画不知你是否看的懂??

楼主:
原理明白  想知道  提升和间歇转动  是联动的吗   看图像是联动的  还有那个摇臂和入力轴  传动的结构是什么样的  还请大侠赐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理明白  想知道  提升和间歇转动  是联动的吗   看图像是联动的  还有那个摇臂和入力轴  传动的结构是什么 ...

是联动的。对与标准型,凸轮首先有静止角和驱动角之分,普通型的分割器在静止角区输出轴是不动的。而顶升旋转型的在顶升时是不旋转的是由于刚好运动到了静止角。而顶升又是由于平面沟凸轮具有升程和降程的作用。在选择过程中是遇到了凸轮的驱动角所以会运动,而不顶升又是由于平面凸轮的作用。高速型其实也差不多,只是它的顶升是用轴承和另一个凸轮配合的,它的凸轮是有两个的。由于不是做技术的,所以给你传的图片不是很形象。你大概看看这是普通凸轮这是平面沟凸轮,它和下面的一个凸轮配合,就可以实现标准型的顶升旋转动作。这个是摇臂

网友(点评):
明白了 谢谢 很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