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AutoCAD是个二维向量计算器

楼主(2013-08-18):
微软的计算器,其实是个一维向量计算器,亦即标量计算器;
AutoCAD,其实是个二维向量计算器;
Inventor,SW,ProE,UG,其实都是三维向量计算器;
仿真软件,Ansys,Adamas,如果能分析时间因素,那么就是个四维向量计算器。
维数越多越高级。

如果你先在AutoCAD里面画一条直线,并在命令行输入 (entget (car (entsel))),然后选择这条直线,会出来一串数据,这串数据就是这条直线在内存里的真实内容。

如果我们自己造出一个直线数据,然后存到AutoCAD里面去,那么会不会显示出一条直线?
会的。
输入 (entmake '( (0 . "LINE") (10 0.0 0.0 0.0) (11 100.0 100.0 0.0) (210 0.0 0.0 0.0) ) ) 并回车,直线就出来了。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网友(点评):
是的。孩子上初中时,有些平面几何题不好做,我就悄悄在三维软件上用草图功能模块作图求解,只告诉他结果,不能告诉他过程,不然的话,孩子会说空话。

网友(点评):
现在孩子上学辛苦。

网友(点评):
这个理解当然不错,不过这是实质,不假,实际应用却是丰富多彩了!

网友:
哈哈,看标题就知道是逍兄的帖子了。进来学习下。

网友(点评):
欢迎莅临指导~~~

网友(点评):
我可不敢说指导,就是进来学习逍兄的理论的。

网友(点评):
其实很多计算器都可以不用Excel,直接在CAD里面作图就行。CAD的数值计算精度可以达到小数点后6位,足够用了。如果能更进一步,在三维软件的草图模式里面演算,则更为方便。

网友:
想学习处士大侠的学习方法?
你是怎么知道“(entget (car (entsel)))”这个命令的?
我怎么就不知道?
你在什么情况下  发现自己需要了解这个命令?然后经历了一系列怎样的“路程”认识了这个命令?
望赐教

网友(点评):
不敢当。若强为说,不妨打个比方。比如画一个腰孔,先画俩圆,再画俩切线,然后一顿剪切,加中心线,完活。但如果每次都这样干,则不甚其烦。于是想到,凡是电脑产生的问题,应该都可以用电脑来解决……

网友(点评):
遂学AutoLisp编程,耗时不知多少,编成腰孔命令,输入长度、宽度,点一下鼠标,完活儿。无它,唯“琢磨”耳。

网友(点评):
(entget (car (entsel)))”这个是3个AutoLisp功能组成的语句,可执行读取图元串列的语法。接触AutoLisp就了解。

网友:
楼主最近很喜欢理论研究啊
现代设计理论  这本书关于CAD的算法介绍很好

网友:
不管哪种软件,最后运算都是交给计算机。所以无所谓哪种软件是几维运算器,他顶多给了个算法。现在的CAD软件一般都集成了interface供使用者自己开发一些函数或表达式方便使用。

比如UG,定义好参数方程。就能画出想要的。一些非标的弹簧、齿轮、链条,等等。在没有插件用的时候,自个儿也能自由生成。了解计算机图形学,一方面能很好理解计算机是怎么实现绘图算法的,一方面能从参数方程加深对各种曲线的学习,比如B样条、beizer曲线等。

网友A:
长见识了。。。。。。

网友(点评):
大侠这名字取得不错~~~

网友:
非常感谢大侠的赐教,
冒昧的再请教一个困扰了我很久的二维CAD问题:
自定义填充图案
正常的时候我们填充一般是斜线、网格、或者CAD里面提供的任何预定义图形
可是如果预定义图形里面没有,我们怎么办?比如要表示某个平板表面的加工痕迹?比如土建上砖墙的填充图案?等等
总之就是自定义填充,除了绘制这个图案的程序外,还有怎么嵌入到“填充”这个名利里面的问题
再次感谢赐教

网友(点评):
自定义填充图案 ,autocad有专门的教程。打开autocad的帮助,输入“自定义图案”看看。

网友:
逍兄应该看看【现代设计方法】里面有绘图软件的算法,包括有限元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长见识了。。。。。。

多谢抬举,小生不敢当

网友:
应该是autocad的二次开发,有好多方法,包括Autolisp语言

网友:
看的好透彻啊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谢大侠指导,仔细看了下,还是没看懂,太复杂,要用命令绘图哦
能不能:我想填充什么   画好了,然后另存为  自定义填充图案?

网友(点评):
撒尿还得自己扶~~~

网友(点评):
还是得学习AUTOLISP语言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