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画的凸轮导入adams2012怎么进行凸轮连接

楼主(2013-08-18):
proe画的凸轮导入adams2012怎么进行凸轮连接

网友A:
采用中间的一个点连接,那样才可以进行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用中间的一个点连接,那样才可以进行仿真!

具体点?不是用凸轮连接而是用点连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点?不是用凸轮连接而是用点连接吗

就是说在两个凸轮上面都定义一个joint,确定一个market,类似于齿轮的运动副的形成!你试试吧,我听我同学有说过可以用这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