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螺栓露出部分是否符合要求

楼主(2013-08-18):
请问螺栓露出部分是否符合要求,如图,谢谢

网友:
太长了,有些浪费,

看你现在这个结构,大概也不对,作为基础安装部分,一般采用单垫片双螺母,没有用双垫片单螺母的,这是常识性问题,

网友:
我设计的时候一般螺栓露出的长度是螺母的厚度1半左右,但长一点只要不干涉就应该没问题吧。坐等大师回答。不过真心不喜欢把黄油涂在螺栓上,拆卸的时候满手的黄油,跟别人争吵无数。

网友:
露出太长,不好看,

网友:
露出太长,不符合标准,同时没有见过双垫片的呀,这有必要吗?
螺栓长度。螺栓的长度通常是指螺栓螺头内侧面面到螺杆端头的长度,一般都是以5mm进制;影响螺栓长度的因素主要有:被连接件的厚度、螺母高度、垫圈的数量及厚度等,一般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δ+H+nh+C
式中

δ——被连接件总厚度,mm;

H——螺母高度,mm,一般为0.8D;

n——垫圈个数;

h——垫圈厚度,mm;

C——螺纹外露部分长度(mm)
(2-3扣为宜,一般为5mm)。

网友:
过长,浪费!

网友:
螺栓长出来多少机械手册上有标准。。你可以查一下。。。。

网友:
通常露出2~3扣牙,太长了浪费,头部容易碰撞,一旦撞坏螺牙,再拆卸和安装都很困难

网友:
一般大于M24的螺栓,使用液压工具预紧;使用液压螺栓拉伸器预紧,需要螺栓螺牙部分露出1.5倍螺栓直径,这个长度没问题。
如果使用液压扳手预紧,液压扳手有两种,方驱扳手和中空扳手;方驱扳手需要配合套筒,这样长度明显不合适;使用中空液压扳手,由于有中空的六方与螺母对应,可以套进去也没问题。楼主如果使用普通开口扳手预紧,明显长了,一旦锈蚀或撞伤就很难拆。

网友:
查标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