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寸形位公差

楼主(2013-08-18):
请问两个零件如何确定需要什么样的尺寸形位公差?

网友:
零件不同,要求的面、孔、轴不同,尺寸公差、形位公差也不同。要找范例的话,教材上有。其他还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
根据产品功能要求,装配要求。

网友:
看你需要什么装配要求............

网友:
这要看你的最终达到的要求是什么

网友:
建议看看 《互换性与测量技术》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