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节型的机械手腰回转关节的所受扭矩怎么求,如何选减速器?

楼主(2013-08-18):
请问各位大虾,关节型的机械手腰回转关节的所受扭矩怎么求,如何选扭矩多大的减速器?

网友A:
你是做毕业设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做毕业设计吗

是的,但我要做实物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但我要做实物出来

加我QQ602957407可以探讨一下,实物没有几万块做不出来

网友:
想像一下就好了。

网友(2014-02-13):
这个东西很复杂

网友(2015-06-30):
首先要确定腰部回转速度与加速度,根据加速度与转动惯量去求解所需扭矩,然后列出平均负载扭矩,启动停止扭矩,制动扭矩根据公式求解所需减速机型号

网友(2015-08-28):
有个实物举例说明一下最好。

网友(2016-08-06):
7楼是正解

网友:
不需要走弯路了,参考类似机型。我们跳不出别人走过的路

网友(2016-11-30):
我也想了解这个怎么算的

网友:
一同等待高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