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编程螺纹车削时出错,挑出斜面螺纹

楼主(2013-08-18):
我编的螺纹,然后开车的时候螺纹走的是斜面,走的线路就跟倒角一样!是倾斜的!求大神指点!是数控Fanuc OIT 系统
To3o3
G00,X100,Z100
X34,Z-38
G92,X32.5,Z-65,R3,F2200
X31.8
X31.5
X31.2
X31
X31
G00,X100,Z100
M30

求大神指点,我车出的就跟倒角那种面一样!到底是因为什么?之前好好的!

网友A:
你加了R3就是锥度螺纹了

网友:
F2200  螺距多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加了R3就是锥度螺纹了

R是锥度?F才是螺距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R是锥度?F才是螺距么?

是的 你把R3去掉就好了

网友:
看好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