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今修了空压机,呼吸嘴冒油了

楼主(2013-08-18):
今上午换了活塞式空压机的轴承,下午却发现机油位很低了,看到呼吸嘴冒油了,请问高手们是怎么回事啊,好像呼吸嘴里空了,不知掉了东西不

网友:
你加的是什么机油?开机前出气口清理了吗?

网友:
什么样的空压机?有没有油泵?看看油是跑到气里了还是从呼吸口漏了。如果从呼吸口漏油一般是环或出气阀或导杆问题使曲轴箱带压了。

网友(2016-11-30):
请论坛高手回答

网友(2018-08-06):
空压机、钻机钻车、凿岩设备————出售、租赁、售后。

18602966459(微信同号)

皮带——直联、电动——柴动、移动——固定、常规——节能

网友(2019-04-25):
听着象是活塞式的,应当是机体上的呼吸器喷油吧,修的时间,注意活塞体上更换气环及油环时,1开口位要错开,2气环和油环是有方向的,不能安装错了。

网友(2021-01-12):
活塞环磨损的
间隙太大 高压气体串到缸体里了 内压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