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风扇为什么能吹出风来

楼主(2013-08-18):
我想了解了解电风扇为什么能吹出风来(不是电机为什么转),百度了一下,基本上都说的不太明白,哪位给说说或者指点一下一下我搜索哪方面的资料,或者说有没有相关的书籍

网友:
气体流动就两种形式吧 一种是有压力差,一种撞击就像普通扇子一样

网友A:
电扇的叶片相对轴都是斜的吧,道理就在这里
当电扇转动的时候,叶片会推动空气,说白了就是斜的叶片会对空气产生轴向和径向的分力。

于是空气叶片在这两种力的作用下会形成螺旋前进的气流,当电机的功率越来越大的时候,叶片对空气的作用力越大,叶片转速越快,后面形成的螺旋气流就会越来越快的推动前面的螺旋气流(长江后浪推前浪),也就意味这你站在很远的地方也能感受到凉风啦
我这个说明已经后通俗易懂了吧,再看不明白,请回去翻阅初中物理书,认真学习下

网友(点评):
你不当小学老师,屈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扇的叶片相对轴都是斜的吧,道理就在这里
当电扇转动的时候,叶片会推动空气,说白了就是斜的叶片会对空 ...

找到了点

扇叶:
  常见的风扇扇叶截面曲线,一般基于Joukowski(茹科夫斯基,俄国著名的空气动力学家,当代航空科学的开拓者,提出了茹科夫斯基函数,奠定了机翼空气动力计算的理论基础)机翼截面曲线设计,再按照设计需要,根据叶片根部及端部与旋转轴之夹角、根部及端部宽度等数据进行旋转堆叠,形成三维扇叶曲面,并进行曲线拟合,最终完成整个扇叶模型设计。
  扇叶的性能受到众多参数的影响,如层叠高度、叶片曲率、叶片倾角、叶片间距、叶片厚度、叶片数目、叶片冲角、叶端间隙、叶片宽度、主轴直径等等,且各参数间互相制约,关系复杂。不断的调整各项参数,寻找最适合目标工作要求的组合,便是进行扇叶设计的研究人员所从事的工作。若要将这些参数全部解释清楚并加以分析,足以写出几篇博士论文了,但本文只是浅要分析风冷散热器的相关技术,实无此必要,笔者也尚无此能力-_-。因此,仅将几个用户较为关注的参数略加介绍:
  叶片曲率:在一定范围内,叶片曲率越大,相同转速下,气体动能也就越大,即风量与风压越大;同时,叶片所受的阻力也越大,要求电机的扭力更大。当弧高/弦长的比值超过0.1时,升力系数便不再呈线性增加,故“一定范围”即0.05<弧高/弦长<0.1。
  叶片倾角:倾角越大,叶片上下表面间压力差越大,相同转速下风压越大;但上表面压力过大,可能产生回流现象,反而降低风扇性能。因此,叶片倾角也应在一定限度内提升。
  叶片间距:叶片间的距离过小,会导致气流扰动,增加叶片表面的摩擦,降低风扇效率;叶片间的距离过大,则会导致压力损失增大,风压不足。
  叶片数目:各种规格风扇叶片的截面曲线、倾角等基本相若,每片叶片宽度往往取决于扇叶的高度。为了保证叶片间距不致过大,影响风压,径高比较小(即相对较薄)的风扇多采用增加叶片数目的方法弥补。不论叶片数目是多是少,轴流风扇的叶片数目却往往是3、7、11等奇数,这是由于若采用偶数片形状对称的扇叶,又没有调整好平衡,很容易使系统发生共振,倘叶片材质又无法抵抗振动产生的疲劳,将会使叶片或心轴发生断裂,因此多设计为关于轴心不对称的奇数片扇叶设计。这一原则普遍应用于包括部分直升机螺旋桨在内的各种扇叶设计中。
  叶端间隙:如何调整扇叶与外框之间所存在的间隙是风扇设计中的一大难题。间隙过小会令此间气流与叶片、外框发生摩擦,增大噪音;增大间隙则会由于反激气流等影响耳降低风扇效率——间隙增大1%,则全压功率下降约2%。
  叶片弧度:扇叶除了在截面上具有一定曲率外,在俯视平面内也并非沿着径向笔直延伸,而是向着旋转方向略有弯曲,呈一定弧度。如果叶片沿径向笔直延伸,风扇旋转所带动的气流在出风口一侧将呈散射状,送风距离短,且“力量”不集中;如现行产品版略带弧度,则可保证吹出气流集中在出风口正前方的柱状空间内,增加送风距离与风压。
  主轴直径:由于电机与轴承的存在,轴流风扇主轴所在的中心部分难免一定无气流通过的盲区,主轴直径便决定着此盲区的大小。主轴直径的大小则主要取决于风扇电机的功率——大功率的电机需要更大的定子绕组线圈,必然占用更多的空间,在无法纵向扩展(增加高度)的情况下,便只好横向扩展(增大面积)。
  叶片光滑度:这是一项非设计因素影响的指标,基本上取决于生产者的模具成形与后期处理工艺。在设计曲线之外,叶片上的不平整会在旋转中产生紊流,增加摩擦,降低风扇效率,折损风扇性能,增大工作噪音。因此,应对叶片表面的光滑度严格控制,如果所购产品处理不佳,则应考率采用手工打磨等后续手段弥补。

网友(点评):
大神,科普呀

网友B:
电能转化成机械能,机械转动转分为风能。,这个还可能真是初中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能转化成机械能,机械转动转分为风能。,这个还可能真是初中知识。

网友:
楼上才是大才

网友:
楼主还真细心,我都没注意过这个问题嘿嘿

网友(点评):
搜了好久还是没有什么头绪

网友(点评):
不一定非得搜风扇的资料,可以搜一下飞机螺旋桨或者轮船螺旋桨,工作原理应该都是一样的吧!

网友:
压力差吧,物理中讲过,气体流速快的地方压力小。
就跟我们为什么远离高速行驶的列车原因一样。

网友:
叶片有一个倾斜角度,这个角度保证了叶片旋转时带动空气的流动。这跟螺旋桨什么的都是一个道理。

网友:
一般的电扇吹风,其气流的速度不是太高,不必考虑气体的压缩特性,可以与液体流动的性质相近。风扇叶将一部份气体推动至某一方向,这部分被赋予了初始动能的气体开始流动后,就产生了风。风就是气体流动。

网友:
所谓风,就是空气的流动,你感觉凉快是因为空气流速加大了,带走了你体表的热量。
那么电风扇能带来风,那就是因为电风扇让空气流动了;这样说你可以把空气想成一种物质,因为风扇的转动,带动了这群离散物质的运动,而且是定向运动。
可以参考船用螺旋桨,当螺旋桨运动的时候,水也动了。
至于为什么动,你可以利用力的相对性来分析,你去看一下风扇叶片的方向,旋转方向,在旋转过程中必然存在力的作用,那么这个力就要带动空气的流动

网友:
气流压力差产生的螺旋式的风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电风扇在旋转时,因为电扇的扇叶是有角度的,所以会对空气产生压力,这时扇叶附近空气气压大于其他地方,空气就会产生流动,电扇持续旋转,空气对流就存在,就产生了风

网友:
空气动力学,很深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扇的叶片相对轴都是斜的吧,道理就在这里
当电扇转动的时候,叶片会推动空气,说白了就是斜的叶片会对空 ...

叶片右旋,叶片的倾斜角给接触到的空气一个轴向和一个径向的力,然后后方的空气压力比前放大,从而形成气流,是这样子吧

网友(点评):
诚也,楼主悟性真好,也挺有耐心的,画的不错,我画不出来,哈哈

网友(点评):
主要是老师讲的好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饿,我错了,大哥放过我吧。

网友D:
一般电扇的吹风区域,气压会不会降低?
  用手表实验了一下,可能测量精度不够,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

网友(点评):
狙兵 向狙击手致敬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电扇的吹风区域,气压会不会降低?
  用手表实验了一下,可能测量精度不够,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

可能气压的作用可能不是主要的

网友E:
楼主不是问问题,是教大家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不是问问题,是教大家的吧

也是上网搜到的一些零散的资料,互相交流一下。

网友:
与水泵叶片一个原理

网友F:
现在还有一种无叶风扇,哪位再普及一下科普。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在还有一种无叶风扇,哪位再普及一下科普。

网友:
学习了,普及一下科普知识!

网友:
力产生运动,扇叶是斜面,有分力朝前,谢谢一块圆板再转也没有风。

网友(2016-06-29):
楼主真善于思考,生活中看是普通,其实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