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加工槽子,出现了好多问题

楼主(2013-08-18):
以前看到一位大侠讨论车螺纹    现在发个帖子讨论切槽子。

目前加工导向套,液压配件,由于经常加工槽子,出现了好多问题

1. 未调制的料与调制的刀具损耗相差百分之70
2.切槽刀4毫米,单边切深7毫米,槽宽35,你们怎么切
3.切槽刀安装,比中心高,还是低,绝对对中太麻烦,差30丝没关系吧
4.目前切槽刀不允许大吃刀左右车削,只有最后修20丝的时候可以
5零件外径80到170,
6现在出现了着急的问题,外径125,槽径115,g75切槽子有时候挤削子,转速255,走刀0.1  打过一次刀,发愁了

网友:
这东西我常做每个月都有30套左右(活塞
+导套),就是太便宜外径
185內径
80的导套才30/件,一个小时免强两件,需要先钻孔,平端面,车外圆,切3条外槽,外槽单边切深大概8mm.,车内孔,切4条內槽,內槽最深单边切深
10mm.30套外圆刀不用换刀粒,切槽刀不用换刀粒,内孔刀也不用换刀粒,內孔切刀也不换刀粒,好像不存在中心高的问题啊,25*25的刀杆装上就好了.因为便宜所以不分粗精刀,一刀过去就OK

网友(点评):
有可能是你的工件不是调质的,或者材料硬度不高。所以割槽可以不换刀片

网友(点评):
就是不调质的呀,呵呵,调质,30/件的价格还是做不来,加工时间大部分都是消耗在切槽上

楼主:
我是操作工,每月全靠导向套挣钱,其它计件全是不挣钱,
2楼,你是操作工还是加工店?加工店30元一件死赔啊?操作工感觉就挣了。有螺纹么?数控还是普车?热处理没?刀片材质是什么?我用的株洲YBG302

网友A:
没觉得赔了,30块有30块的做法,不调质,调质30就做不来了,大的没螺纹小的有,刀片也很普通仿造的克劳伊的3020,第一刀开进给这么快不挤刀才怪,,,

网友:
目前在国内切槽刀确实是个难点

网友:
我看到用加工中心制作的,两个工位,每个工位好像是装夹紧4个零件,有个专门的夹具的。具体用的什么刀具倒是没有注意。零件加工的相当漂亮。效率也高。一个工位加工,另一个工位装拆成品与毛坯,加工中心一点都没有闲着,一直在干活的。做的就是油缸的导向套。

网友B:
1)根据硬度改变刀片材质试试。
2)35深宽7的槽你可以用5mm的槽刀切啊,ISCAR的槽刀车削最大切深可以达到片宽度的60%,5mm的刀每刀切个1.5~2mm绝对没问题,车削时的进给还比切槽快(f可以0.2~0.3),这样,7mm的深度分3~4次就可以完成粗加工,最后留一刀精加工,精加工留余量不可过少,过少会加剧刀具磨损。
3)中心高度的话,螺钉压紧的可以高或者低,高低建议0.2以内吧,多了还是会影响刀具寿命和加工精度(走插补的话)。自锁型的槽刀建议不要超过中心高0.1,不然刀片会被拉出来。
4)直径115的槽,你的v90m/min左右,f0.1也不快,应该没问题啊。

网友:
槽刀比较好用的是森拉天时

网友C:
这活就是手磨刀的活

网友:
引用 网友B:
1)根据硬度改变刀片材质试试。
2)35深宽7的槽你可以用5mm的槽刀切啊,ISCAR的槽刀车削最大切深可以达到片 ...

过了第一刀,这速度的确不快

楼主:
第二刀是吃刀3.5,走刀0.1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觉得赔了,30块有30块的做法,不调质,调质30就做不来了,大的没螺纹小的有,刀片也很普通仿造的克劳伊的 ...

我现在没调质的一天干25个,7个半小时,外径125,螺纹,M130*3,数控车,内孔3个槽,通孔直径81,数控,不过我是管料,152*70长度80 完了上图

挤铁削情况是这样的   刚开始进刀排削良好,吃刀进刀单边3毫米深的时候铁削有时不能形成带状铁削了,卷成一小圏了,如果这一小圈出不来,刀打了,活飞了,好惊险啊,可气的是有时一个活都能形成带状,有时候就会出现卷状了,自己都有了后遗症了     救救我吧

网友:
改进切槽方式,适当调整冷却液浓度,增加润滑作用

网友D:
槽宽大于槽深  车会快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槽宽大于槽深  车会快些

非常赞同先切再60度的3角刀片再用槽刀精车

楼主:
因为只能按四把刀,不能多装了,外圆一把,外圆切槽一把,内孔一把,内孔切槽一把
最近改进了切槽走刀路线,分层切,第一次切槽深的一半,切够槽宽,再切剩下的,最后再精光一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只能按四把刀,不能多装了,外圆一把,外圆切槽一把,内孔一把,内孔切槽一把
最近改进了切槽走刀路线 ...

这样应该还是有点慢吧,说一下我的方法,做个参考吧,加工方式如图,包含两到三个进级,如果你是一个有想法的人,我相信你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应该还是有点慢吧,说一下我的方法,做个参考吧,加工方式如图,包含两到三个进级,如果你是一个有 ...

图样很生动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活就是手磨刀的活

呵呵,关键是刀子的刃磨。说那些别的没有用,用那些标准的不好用
,自己用YW2的刀头铜焊磨好就行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应该还是有点慢吧,说一下我的方法,做个参考吧,加工方式如图,包含两到三个进级,如果你是一个有 ...

谢谢,现在换公司了。前段时间就是这样车了,单边7毫米,先车4毫米,后面的循环车,每次进刀3毫米,最后精车车掉开始留的三毫米,同时槽底修一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