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移-吹雪器

楼主(2013-08-18):
滑移-吹雪器 - 滑移装载机属具,亲自拍的。

网友:
长见识了,看起来跟john deer的收割机在地里收稻子似的

网友A:
说实话,我不看好这个。第一,吹送方向随时不能改变,这就不能将雪堆积在一处;第二,只能朝一个方向前进,效率低下;第三,吹送或者抛送都需要消耗较大的功率;第四,本体作业宽度有限。
综上分析,设计者可能是考虑用来清除公路上的积雪的,将积雪吹送到路边。但是这样需要同时有几台车前后错开作业,肯定比撒融雪剂成本低。

网友:
扬程偏小,且落点不受控制

网友:
长见识,这种效果比较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我不看好这个。第一,吹送方向随时不能改变,这就不能将雪堆积在一处;第二,只能朝一个方向前进, ...

扬雪角度和方向是电控的。可以加长抛雪筒同步抛到卡车上。

网友:
不用看,一定很牛啊!!

网友(2013-12-02):
恩很好!如果能把雪运走最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