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式往复运动结构

楼主(2013-08-19):
直线式往复运动的传动结构有很多,最典型的有齿轮齿条,气缸等;不限制条件,垂直的水平的都行,看看大家还有哪些经典的结构(有图示意最好),看看能凑齐多少种?

网友:
曲柄,摇杆

网友:
哈哈,最近搞了个绳拉的,卷扬机带动

网友(点评):
这个经典,和皮带的异曲同工

网友:
丝杠传动、齿轮齿条传动、气缸油缸、起重机、弹簧、曲柄滑块。。。。。

网友(点评):
恩,这些都用到过,不错

网友:
凸轮机构,曲柄滑块机构,偏心轮机构 好像可以

网友(点评):
偏心轮没问题,以前用过的

网友(点评):
偏心轮是凸轮的一种。可以这么说嘛?

网友(点评):
道理一样

网友:
刚刚看到的:举6个例子。9 C9 q/ ~3 [0 V' r* ?

网友(点评):
连杆机构

网友:
贯通式直线电机

网友(点评):
这个真没试过

网友:
链条的加钢丝的料斗机构

网友(点评):
链条的没问题,就像叉车一样的垂直提升机构,三节的,我做过。

网友:
8字螺旋槽,一种渔线轮用排线机构心轴

网友(点评):
纺织机械用的比较多,这个机构见过。

网友(点评):
这个我还设计过!

网友(点评):
这个在纺织机械上用确实多,但是目前有被电气往复运动取代的趋势,其缺点是磨损和速度限制

网友:
什么都见过,厉害!!

网友(点评):
喜欢机械,看见会动的就想看看他的原理,经常在客户那儿被当做“破坏分子”赶出来。人贱

网友:
曲轴连杆机构

网友(2013-10-28):
1.曲柄滑块机构 2.齿轮齿条机构 3.凸轮顶杆机构 4.丝杆机构 5.偏心齿轮滑块机构

网友:
各种杠杆都能平凑的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