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车圆弧,车削量特别大,怎么才能让圆弧指令像G90G73那种循环一点点往下做!

楼主(2013-08-19):
我车圆弧,车削量特别大,怎么才能让圆弧指令像G90G73那种循环一点点往下做!求大神指点。。。

网友:
哎呀,楼主头像和帐号很搭配嘛

网友:
CAXA有数控车编程软件,广数系统直接出程序。下一个自己玩玩吧,这样简单的问题是不会出现的。

网友:
G71 宏 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