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台成色很新的德国siemens西门子1FT 50系列的伺服电机轴端进水了

楼主(2013-08-19):
照片  工厂直接拆卸掉,其实可以维修的啊

网友:
可根据情况,加各种密封胶即可

网友A:
内部受潮没,受潮就不能使用,影响绝缘性能。进油都不行。公司买的进口滚齿机主轴电机密封圈老化进油,主轴内部进油,一年保修期内,换电机编码器,调整设备,机床厂出血二十多万,其实里面的进去的油三张面纸都吸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部受潮没,受潮就不能使用,影响绝缘性能。进油都不行。公司买的进口滚齿机主轴电机密封圈老化进油,主轴 ...

sjkabc 大哥啊,我为了和你说句话去了8分,加我个好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