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油对液压机械很重要

楼主(2013-08-19):
液压系统中的工作油液具有双重作用,一是作为传递能量的介质,二是作为润滑剂润滑运动零件的工作表面,因此油液的性能会直接影响液压系统的工作性能,如可靠性、灵敏性、稳定性、效率及寿命等。
液压升降机械mysjpt.com是个人的话,那么液压油就是血液,可见液压油的重要性!!!
在选择的时候,切不可贪图便宜!!!

网友:
液压油的参数往往可以反映出系统的状态和性能

网友:
那是肯定的

网友:
油液还可以带走一部分热量,同时将杂质带到过滤器

网友:
润滑 防锈 冷却

网友:
楼主说的有理,以前做液压启闭机液压系统(水利工程),泵是用的邵液的双向柱塞泵,质量应该可以,但是采购贪便宜,买了废油再加工的液压油,本来油箱里干干净净的,但是加油到调试完,液压油放掉,油箱里一层灰,让业务经理看看,摇摇头,当没看见,后来在广州工地上调试中泵就坏了,劳民伤财,害人不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