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图能不能加工出来细长杆

楼主(2013-08-19):
发不上来图长1450直径28公差0—0.013光洁度0.2圆柱度0.005表面淬火60-62度

网友:
那要看什么材料洛。硬度如何

网友:
圆柱度0.005,估计无心磨也很难保证。

网友:
图片/选择文件/我的电脑,要选择上传图片文件夹,然后上传100%后,点击图片,编辑文本里面就出现图片了

网友:
可以的,先车后磨

网友:
车床三大难题,细长,薄壁,深孔!不好搞啊这东西!

网友:
不好磨,要非常有经验的磨工,靠木片来跟刀控制圆柱度

网友:
还用加工吗?直接去买加硬镀铬棒不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正解,直接去买轴承钢光轴,比你自己做划算的,既经济又实惠

网友:
这个公差严了一点。要是放宽一下会好找。

我用过液压杆,无心磨磨制,最长可以到6米。高频淬火,硬度应该没问题。就是公差可能不敢保证。

网友:
精加工还是磨吧

网友:
这个必须磨。

网友:
磨是必须的。

网友:
要是直接车我看够呛 太长又细 如果按跟刀架也不行  先车再磨吧

网友:
买成品轴承钢光轴估计公差达不到

网友:
磨能0。2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