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啥叫发蓝?与发黑是一回事么?

楼主(2013-08-19):
如题,请大家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应该是一回事,搜索一下就清楚了。

网友(点评):
谢谢,百度的有时不大放心!

网友:
钢制件的表面发黑处理,也有被称之为发蓝的。 其原理是将钢铁制品表面迅速氧化,使之形成致密的氧化膜保护层。 发黑处理现在常用的方法有传统的碱性加温发黑和出现较晚的常温发黑两种。 但常温发黑工艺对于低碳钢的效果不太好。 A3钢用碱性发黑好一些。 碱性发黑细分出来,又有一次发黑和两次发黑的区别。 发黑液的主要成分是氢氧化钠和亚硝酸钠。 发黑时所需温度的宽容度较大,大概在135摄氏度到155摄氏度之间都可以得到不错的表面,只是所需时间有些长短而已。 实际操作中,需要注意的是工件发黑前除锈和除油的质量,以及发黑后的钝化浸油。发黑质量的好坏往往因这些工序而变化。 金属“发蓝”药液 采用碱性氧化法或酸性氧化法;使金属表面形成一层氧化膜,以防止金属表面被腐蚀,此处理过程称为“发蓝”。 黑色金属表面经“发蓝”处理后所形成的氧化膜,其外层主要是四氧化三铁,内层为氧化亚铁

网友(点评):
谢谢,是一回事!

网友:
昨天刚刚查过复制过来看看吧。发黑是金属热处理的手段,是使金属表面产生一层氧化膜,以隔绝空气,防锈。外观要求不高时可以采用发黑处理,钢制件的表面发黑处理,也有被称之为发蓝的。发蓝处理是一种化学表面处理,其主要作用是在工件表面形成一层致密的氧化膜,防止工件腐蚀上锈,提高工件的耐磨性,它只是一种表面处理,不会对内部组织产生任何的影响,它不是热处理,和淬火有根本的区别。
发蓝一般是铁系磷化,发黑一般是锰系磷化

网友A:
军工厂多用发蓝。原理是一样的,就是控制工艺有点不一样。现在我们都不用发黑了,三个月就生锈啦。镀锌替代了有木有

网友(点评):
很奢侈 有木有?

网友(点评):
发黑一块,镀锌1块2

网友:
应该差不多,不常用这个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Q235常用的两表面处理工艺,防腐蚀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军工厂多用发蓝。原理是一样的,就是控制工艺有点不一样。现在我们都不用发黑了,三个月就生锈啦。镀锌替代 ...

什么生产环境啊,三个月就锈了

网友(点评):
零件发黑后拿回来,装上。还没出厂就绣了。。。其实还不到三个月

网友:
是一回事。两种叫法。

网友:
原理是一样的,但颜色不太一样

网友:
一回事的

网友:
受教了,我们的夹具是发黑处理的,用了好几年了都没生锈。

网友(2013-09-21):
多是表面处理,防锈耐腐蚀用的,在钢件上是发黑,铸件上就是发蓝。

网友(点评):
还真有区别,谢谢!

网友:
学习学习,以前只知道个大概,现在明了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