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管总成和钢管总成在液压系统中的优缺点

楼主(2013-08-19):
如题,请大家讨论讨论

网友:
一般能用钢管的尽量用钢管,胶管一般只在接头需要转弯的地方用,方便又吸震。
钢管价格便宜 ,强度高,流道阻力小,还耐高温,比胶管好用多了

网友:
一个可以动,一个只能静。
一个价格高,一个价格低。
一个弹性体,一个刚性物。
一个占位大,一个空间小。
软硬相对比,各有利与弊.
多有长短处,适用才是真。

网友(点评):
好诗!好湿!

网友:
一个可以动,一个只能静。
一个价格高,一个价格低。
一个弹性体,一个刚性物。
一个占位大,一个空间小。
软硬相对比,各有利与弊.
多有长短处,适用才是真。  好湿真的是好湿

网友:
各有利与弊。整个车间布局一般用钢管,接到液压站上这一段一般用胶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