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标注的问题

楼主(2013-08-19):
请问这两种标注在生产中哪种更好更实用?

网友:
第一种这样做的话,互换性要好,左右换个方向都能装。第二种加工起来拉线方便,但是,互换性不好。反个方向就不行了。。

网友A:
设计基准不一样,会导致加工和检验基准不一样。
第一种如何检验额!

网友(点评):
这才是懂机加工的行家说的话

网友:
我还是认为第一个比较好

楼主:
那应该怎么标注呢。。像4楼那样标注?

网友(点评):
第一种吧,比较实用

网友B:
以中心为基准,标注肯定是第一种要好一些,但看的很别扭,为了测量方便,应该以中心为基准,标注边的尺寸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中心为基准,标注肯定是第一种要好一些,但看的很别扭,为了测量方便,应该以中心为基准,标注边的尺寸吧 ...

不太懂!能举个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计基准不一样,会导致加工和检验基准不一样。
第一种如何检验额!

第二种是公司同事画的用于生产的~不知道好不好。。或者两种都不好?

网友:
我觉得第二种比较好

网友:
觉得第二种没第一种直观,偏向第一种

网友:
这要看你的要求是什么,也就是定位基准怎样,

网友:
各有各的好

网友:
各有各的好,不过第二种比较好测

网友:
主要看加工累计误差放在那个位置好一些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计基准不一样,会导致加工和检验基准不一样。
第一种如何检验额!

新手路过

网友:
一般是应该按照4l那样标注
但是不考虑装配情况 使用情况 怎么知道哪种好呢  ?

网友:
我算服了,设计基准,工艺基准,测量基准 三个基准都不重合啊。咋画的图啊。。。。。谁设计的啊。。。。误差会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