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有关尺寸链计算偏差方面的知识!

楼主(2013-08-19):
第二张图讨论不太懂   图中H、R1是增环,e、R2是减环?  算封闭环的偏差是增环的上偏差之和减去减环的下偏差之和?。。 我算出来的结果是X=61.875
(+0.29/-0.04),不是X=61.875(+0.21/+0.04)     请问题中X的偏差有问题?  还是我算错了!!
  新人发帖!求各位前辈多多关照!

网友A:
楼主对尺寸链的认识有误区。
加工的尺寸为组成环,由多个加工的尺寸间接保证的尺寸被称为封闭环。所以,判断是什么环,计算前的正负号不重要,关键看工艺的步骤。其中与封闭环成正比例变化组成环为增环,反之为减环。
可能说的不是很通俗,但是没办法,楼主犯得错误就是把H当成组成环,而X为封闭环计算了。
另外,这个出题的人也搞错了,他计算的时候将公差取半了,这是不对的。
计算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对尺寸链的认识有误区。
加工的尺寸为组成环,由多个加工的尺寸间接保证的尺寸被称为封闭环。所以,判 ...

多谢前辈的指正。。刚刚又去看了一下书,保证尺寸H应该是封闭环,X是增环。不过题中已知的是直径,解题中用的是半径,公差取直径的一半应该是没错吧!

网友(点评):
大错特错! 出题的这个人书读死了,sb不解释

网友(点评):
前辈说的对。。刚才上网查了查,键槽的还真是不用变公差。教条主义害死人啊!

网友(2013-11-05):
一知半解,还是看看多学学

网友:
说的很好

网友:
先记录一下,明天计算一下

网友(2013-12-27):
这个半径的公差究竟应该怎么算,看到网上有说尺寸减半后按配合代号差的,也有的说直接减半能用的,而看到本帖说不能减半,求明白人给个定论,以及原理

网友(2014-05-26):
先记下,要睡觉了,明天再看

网友:
看不懂,好烦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