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计改进如图夹具及其注意事项

楼主(2013-08-19):
1.该夹具有卖现成的吗?
2.该夹具是怎么用螺纹实现左右同时夹紧和松开的,就是具体工作原理?(看似简单,欢迎大家列举类似机构)
3.想改进此种夹具,就是加锁紧功能,夹紧之后不会因外界因素松动(比如震动)

网友:
锁定滚轮就就不会松动

网友(点评):
谢谢! 现在主要是想怎么实施,有没有类似的机构。

网友(点评):
滚轮外圆做成棘轮形式

网友:
有类似的圆规

网友:
我刚刚画了一个图,可不可以在滚轮上面弄几个槽,接着在规定固定板上加一个螺栓呢?起到反锁效果呢?

网友:
应该有的

网友:
用手转动滚轮就可以缩紧或松开。此时估计需要把那个把手拉开。松开把手,把手就可以卡在滚轮上。就可以锁紧和防止震动了!

网友:
螺旋夹紧么

楼主:
从网上找了一个液压的夹具,左边夹紧,右边松开

网友:
这个工具 自身就有夹紧装置

网友(2013-12-12):
这种夹具叫什么名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