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9-2RSL不能热装吗?

楼主(2013-08-19):
如题,一个轴系中技术要求中写着一条:51309轴承涂抹适量轮滑油,6009-2RSL不能热装。查了一下深沟球轴承的安装方法:压入配合:轴承内圈与轴使紧配合,外圈与轴承座孔是较松配合时,可用压力机将轴承先压装在轴上,然后将轴连同轴承一起装入轴承座孔内,压装时在轴承内圈端面上,垫一软金属材料做的装配套管(铜或软钢),轴承外圈与轴承座孔紧配合,内圈与轴为较松配合时,可将轴承先压入轴承座孔内,这时装配套管的外径应略小于座孔的直径.如果轴承套圈与轴及座孔都是紧配合时,安装室内圈和外圈要同时压入轴和座孔,装配套管的结构应能同时押紧轴承内圈和外圈的端面.
加热配合:通过加热轴承或轴承座,利用热膨胀将紧配合转变为松配合的安装方法.是一种常用和省力的安装方法.此法适于过盈量较大的轴承的安装,热装前把轴承或可分离型轴承的套圈放入油箱中均匀加热80-100℃,然后从油中取出尽快装到轴上,为防止冷却后内圈端面和轴肩贴合不紧,轴承冷却后可以再进行轴向紧固.轴承外圈与轻金属制的轴承座紧配合时,采用加热轴承座的热装方法,可以避免配合面受到擦伤。用油箱加热轴承时,在距箱底一定距离处应有一网栅,或者用钩子吊着轴承,轴承不能放到箱底上,以防沉杂质进入轴承内或不均匀的加热,油箱中必须有温度计,严格控制油温不得超过100℃,以防止发生回火效应,使套圈的硬度降低。

网友:
6009-2RS1吧
这是密封轴承,不能加热!

网友(点评):
密封轴承也可以热装的;当然对6009,压装法足以搞定了。

网友:
那就想法冷装,试试

网友:
LZ, “严格控制油温不得超过100℃” 中的100℃数据有误。

网友A:
1. 带密封轴承热装温度要考虑三方面因素;轴承本身的回火温度,保持架及密封的最高工作温度,润滑脂的最高工作温度。
   三个温度中取最小值。
2. 不能采用油浴法加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带密封轴承热装温度要考虑三方面因素;轴承本身的回火温度,保持架的最高工作温度,润滑脂的最高工作温度 ...

嗯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带密封轴承热装温度要考虑三方面因素;轴承本身的回火温度,保持架及密封的最高工作温度,润滑脂的最高工 ...

除此还要考虑密封材料是否适合用这种方式加热

网友(点评):
是的,谢酒侠!

网友:
不能采用油浴法加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