矩形管100x80x5的管子,扭曲掉了,如何校正?

楼主(2013-08-19):
矩形管100x80x5的管子,扭曲掉了,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校正?

补充内容 (2013-8-23 17:31):
管子不是弯,是扭掉了

网友A:
是弯管过程还是受力后的扭曲。

网友:
不知扭曲到什么状态了,轻微的话焊接铁板,然后用螺栓拉拉看看

网友:
请楼主贴出零件CAD图,可以吗?管子折弯校正属于钳工范畴,再往细里就不多说了。

网友B:
不知是怎么变形法,如果是弧形弯曲的话,用乙炔火枪加热弯曲部位,然后固定头尾两点,用千斤顶顶起弯曲部位,直至顶直。

网友C:
装沙,加热,校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弯管过程还是受力后的扭曲。

买过来就是扭得,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装沙,加热,校直

装沙?怎么操作啊,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是怎么变形法,如果是弧形弯曲的话,用乙炔火枪加热弯曲部位,然后固定头尾两点,用千斤顶顶起弯曲部位 ...

这样太慢了,我们现在就是采用这种方法,有没有更好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太慢了,我们现在就是采用这种方法,有没有更好的啊

用压力机调直

网友:
千斤顶,水平尺!顶的过程当中用火焰烤烤!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沙?怎么操作啊,求解

填充细黄沙,加热烤烤